亚拓450L+vbar德国原厂,猛推油门出现金鱼尾,多次调试无果,请问还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4-05-04):
如题,配置如下:

亚拓450L的机壳
陀螺仪:Mikado Mini VBar
尾舵:亚拓DS525M
舵机:kst DS315MG
电调:好盈铂金50A V3
遥控器及接收机:futaba sg14 8006sb

飞机悬停问题不大,猛推油门,出现严重金鱼尾,不断下调感度,在感度40左右时(vbar主界面显示),还是有尾巴晃动的情况。之后换了整个尾部的旋翼组件,调整机身减震。总是感觉vbar的尾巴不是很刚硬,有风就来回摆动。尝试了所有手段,在推油门与降油门时,尾巴来回摆动,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尝试。

根据大家的建议,调整了舵机臂的孔位置,现在不大幅摆动,但是加油门与松油门会高频振动。也就是飞机会“翁”的一声。

网友A:
锁尾的舵机孔位置不对,这是舵机无力的表现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的舵机孔位置不对,这是舵机无力的表现之一

您好,我是安装在自内向外的第二个空上,按照亚拓说明书描述,球头距离中心点大概12mm,而且用的亚拓原装舵机,会表现无力吗?我现在也在怀疑舵机力量不够问题。

网友B:
跟舵机没关系,用舵机臂中间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舵机没关系,用舵机臂中间的孔。

舵机臂一共4个孔,我安装的是自内向外的第二个孔上

网友:
再不行你把尾波箱连同尾翼总成一起换掉(然后再慢慢替换尾巴上的零件查找原因)

网友:
都是好东西 没调好

网友:
电池多少C的?换个劲点的电池试下

网友A:
鑸垫満鑷傚瓟浣嶉偅灏卞畨瑁呮渶鍚庝竴涓紱涓嶈繃525鐨勮〃鐜扮殑纭緢涓

网友C:
悬停有没有鲸鱼尾呢,如果猛推油门尾巴右偏,那是总距补偿不够,一般总距补偿在35左右比较合适了,如果是悬停还金鱼尾,就要问问你设置了定速没有,如果设置了定速,定速感度过高也会导致金鱼尾的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悬停有没有鲸鱼尾呢,如果猛推油门尾巴右偏,那是总距补偿不够,一般总距补偿在35左右比较合适了,如果 ...

悬停是完全没有金鱼尾的,只有在猛推油门时,才会发生金鱼尾现象,按那些专家的说法,叫“追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鑸垫満鑷傚瓟浣嶉偅灏卞畨瑁呮渶鍚庝竴涓紱涓嶈繃525鐨勮〃鐜扮殑纭緢涓

哥们,乱码

网友:
我舵机是放在最内孔的,V8舵机行程差不多在76,还是不到推荐的80,而且也是有突然大螺距尾部摆动的问题,后来进入V8高级界面,点了最优化。飞了几次就什么事都没有。

网友:
用舵机内孔,按照VBAR的要求设定尾舵的数值,一定要80以上。这个是用VBAR最起码的要求,达到这个要求以后再查别的。

网友:
我有这个问题有几个月了,到现在也没解决!现在准备换主轴座!

网友:
换一个舵机试下。

网友:
舵机臂搞短点,能多短就多短,我是用十字的舵机臂,装在最里面那个孔,这样舵机力量又大解析度也会增加。

网友D:
换舵机臂膀最里面一个空位,然后VB里尾巴行程调到95的样子,你会惊奇的发现金鱼尾没有了。。。

网友:
楼主你的主旋翼转速是多少?转速可能低了吧。

网友:
什么世道!山寨气死了原装!!

网友E:
如果是慢速摇晃尾巴的话  加补偿 或者加感度 或者电机齿加大一T  尾舵机 及臂孔位不是关键 按说明书来就可以了

网友E:
有可能是猛推油电机转速不稳定造成的金魚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换舵机臂膀最里面一个空位,然后VB里尾巴行程调到95的样子,你会惊奇的发现金鱼尾没有了。。。

我450L用亚拓525舵机,用原配四角或六角舵机臂最内孔,差不多臂长7mm,在K8上调整行程量最大74,调不上去了为什么,你的舵臂长度是多少,莫非是因为山8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450L用亚拓525舵机,用原配四角或六角舵机臂最内孔,差不多臂长7mm,在K8上调整行程量最大74,调不上去 ...

我也是K8,我也是525
不过我是X3。。。

开始也是金鱼尾,感度最低也摆,换了最内孔,有效行程量加大后,就好了。

网友G:
机械调解要准确是调电子设备的前提,打开vbar接通飞机电源,走到尾部的一项,然后调解舵机壁,中立点90度,有偏差换一个舵机壁,而后调解尾铜套至两边距离相等,再调解尾部行程,尾巴感度差不多40到50这个范围.
450的金鱼尾很大原因是尾巴机械不顺华,拆下尾连杆,自己用手滑动尾巴,有干涉就不行,450l的尾部金属螺丝打胶上,不能拧紧,保留螺丝固定的滑套部位十分顺滑.

网友:
陀螺仪感度尽量调到最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械调解要准确是调电子设备的前提,打开vbar接通飞机电源,走到尾部的一项,然后调解舵机壁,中立点90度,有偏 ...

分析来分析去,好像是尾中立点的问题,我的震动不是大幅摆动,而是高频小幅度震动。尾中立点如何调整?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分析来分析去,好像是尾中立点的问题,我的震动不是大幅摆动,而是高频小幅度震动。尾中立点如何调整? ...

就是因为是高频的,才觉得会是舵机出力不均匀造成的中立点反复修正,叫你先把那根长的金属连杆取掉,用手自己拌一下尾桨夹,向左向右是不是顺滑,有一点干涉在450这个级别里反映就是金鱼尾.450l的尾巴上那些小螺丝是不能拧紧的,松了从新装.打红胶.
都给你说了通电接电脑,在电脑上进入尾巴那个界面,这个时候尾舵机就是读取的vbar的中立点,这个时候调机械.舵机壁不是90度换掉,找个90度的.然后装上调连杆长度,铜套的行程要两边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因为是高频的,才觉得会是舵机出力不均匀造成的中立点反复修正,叫你先把那根长的金属连杆取掉,用手自 ...

vbar没有微调尾中立点的地方,完全是机械调整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vbar没有微调尾中立点的地方,完全是机械调整啊。

就是让你机械调,你机械调也要先找到中立点不是?舵机找中立点在那里找你告诉我? 给你说了通电,接电脑。然后再vbar里进入安装,尾巴那里,这个界面调行程嘛,机身抬来抬去不修正只有打舵有反映嘛,这里就是中立点,然后看你舵机壁是不是90度,不是换个舵机壁,换到90度为止。目测就行。然后继续看尾巴铜套是不是在中间,两边行程必须一致。且不能小于80。很多机械调整是vbar要接电脑上在电脑不同的界面上调的。何况你这个金鱼尾和中立点还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让你机械调,你机械调也要先找到中立点不是?舵机找中立点在那里找你告诉我? 给你说了通电,接电脑。 ...

按照您说的再次调整,但是vbar尾舵行程设到80的话,两边都有点顶,但这已经是最内的舵机孔了,还有别的方法调整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按照您说的再次调整,但是vbar尾舵行程设到80的话,两边都有点顶,但这已经是最内的舵机孔了,还有别的 ...

你这个舵机壁长了 换短的.说明书上的东西不能完全照搬,因为设备不一样,参数一定不一样,人家按照3gx的陀螺仪给你的长度不能用在vbar.
如果现在的状况是已经顶死,那就降,反正不干涉为准,然后试飞,左自旋和右自旋看刹车情况,

网友G:
525的舵机壁不是有个圆盘的嘛?用圆盘的那个.别用十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vbar没有微调尾中立点的地方,完全是机械调整啊。

尾部界面就是调试尾舵中立点的地方,注意2-3度的夹角,另外数据要在80-120之间两边要一致的数据,控制回路才能起到作用,如果调出来不对等,将就短的一边的数据即可。。。。

网友:
之前幫朋友裝機時遇過,450L尾巴連尾桿的那根太長了,vbar數值最多就是80,立馬換上舊450 PRO的
瞬間解決金魚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舵机壁长了 换短的.说明书上的东西不能完全照搬,因为设备不一样,参数一定不一样,人家按照3gx的陀螺 ...

哥们,按你说的,下午调整了,再到外面飞。发现无风情况下,基本没有推拉油门抖动情况,但是稍微来一点微风,推拉油门就会出现高频振动现象,实在不行真想换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525的舵机壁不是有个圆盘的嘛?用圆盘的那个.别用十字的.

你好,哥们,有联系方式吗,现在变成窄幅高频抖动,还能解决吗?

网友H:
我也是450L和MINI VBAR,随机的金鱼尾和猛加速右偏,和楼主的情况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哥们,有联系方式吗,现在变成窄幅高频抖动,还能解决吗?

qq:188802989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450L和MINI VBAR,随机的金鱼尾和猛加速右偏,和楼主的情况一模一样。

尾桨角度不够

网友:
有可能是大桨螺距设置太大了,大油门导致动力下降

网友(2014-06-03):
主浆转速过高,大螺距变化时电机堵转导致尾浆转速瞬间下降。降些转速试试?

网友:
机器在调不在换,别动不动就光考虑换件,我也是450L套装,开始也是各种震动+金鱼尾,什么锁尾舵机不行、3GX不行、连杆问题……说啥的都有,最后经过几天的分析和调试,现在各种没问题

网友:
高速小幅度抖动没秒钟超过3次的可以调整博士帽内的P感度,降低点便可

网友(2014-08-21):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安装在自内向外的第二个空上,按照亚拓说明书描述,球头距离中心点大概12mm,而且用的亚拓原装 ...

亚拓描述是10MM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450L用亚拓525舵机,用原配四角或六角舵机臂最内孔,差不多臂长7mm,在K8上调整行程量最大74,调不上去 ...

摇控器校正时是否中点为0,最大最小行程都是100%?

网友:
引用 网友I:
摇控器校正时是否中点为0,最大最小行程都是100%?

是的

网友:
确定摇控器校正时是否中点为0,最大最小行程都是100%时,尾部可调行程值少于80则说明舵机臂过长,但是目前你用的舵机臂上度小于10MM,会不会是舵机类型没选对(宽频舵机选9254,窄频9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