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八轴安装完成,测试满意。

楼主(2014-05-04):
闲着没事,设计了个小八轴的机架,1.5MM的板配16MM的管,中心板直径245MM,标准16MM管夹,预留155MM和60MM的挂架孔位,目前装2216电机,配30A铂金电调,机子已经安装完毕,试飞了下,震动维持在0.4以内,非常满意。等空了要试下滞空时间和载重量。

网友A:
震动测试台测震动????

网友B:
香蕉头·········这可不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测试台测震动????

XA飞控自带的功能。

网友C:
期待了很久你的小八轴,很漂亮,期待测试结果,2216应该不错,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香蕉头·········这可不是好东西

香蕉头其实蛮好的,主要是拆装方便,而且我在接头连接处全部加了一小节热缩管,不用担心牢固程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香蕉头其实蛮好的,主要是拆装方便,而且我在接头连接处全部加了一小节热缩管,不用担心牢固程度。

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了很久你的小八轴,很漂亮,期待测试结果,2216应该不错,性价比高!

主要是不想另外再买新的电机和电池,而且最多也就带台微单上天,多个几分钟少个几分钟其实差别不大,接下来1、是要测试两块3S 5200电池并联的续航时间。2、测试机子的负载能力。3、想着加装8路环形分电板,孔位都已经预留了,但目前是用自己DIY的铜板焊接的。

网友D:
机架图纸是自己设计的吗?可以求一份吗?

网友E:
脚架上的箱子是放图传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香蕉头其实蛮好的,主要是拆装方便,而且我在接头连接处全部加了一小节热缩管,不用担心牢固程度。

我肯定不担心,又不是我的

网友:
这“闺女”真俊啊!

网友F:
貌似飞控没有安装在中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脚架上的箱子是放图传的吗?

恩恩,用来放我的小图传的,保护起来,万一炸鸡也有多一层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飞控没有安装在中心位置

肯定是放中心的啦!就再GPS的正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架图纸是自己设计的吗?可以求一份吗?

非常抱歉,我们可以交流,但提供不了图纸给你,毕竟花了我有些时间,而且尺寸、孔位等都是按我现有的设备做的,不一定适合你。

网友:
看来楼主有自己的雕刻机啊,,,很漂亮的鸡鸡

网友:
这个架子要是650的6轴就好了哈哈很漂亮喜欢

网友G:
真是不错,而且是X8.很羡慕图传的安装方式。分电板很好用,我就用的你图上的,JK家的分电板有隐患,已弃用,关心空机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是不错,而且是X8.很羡慕图传的安装方式。分电板很好用,我就用的你图上的,JK家的分电板有隐患,已弃用 ...

回头称下空机重量告诉你,你也是8个电调的正负极共用这一个分电板吗?因为我看了下才介绍铜箔厚度只有2oz,我担心会太薄了点,所以打算买2个,一个接正,一个接负。最开始我打算用下图这种的,但最后为了先试飞,就自己先用铜片做了2个小的分电片用住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头称下空机重量告诉你,你也是8个电调的正负极共用这一个分电板吗?因为我看了下才介绍铜箔厚度只有2oz ...

足够了,我2.9KG起飞,用电流计测下,全油电流最大才40A 不用两个分电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是不错,而且是X8.很羡慕图传的安装方式。分电板很好用,我就用的你图上的,JK家的分电板有隐患,已弃用 ...

米8,上下两层的才x8.请注意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足够了,我2.9KG起飞,用电流计测下,全油电流最大才40A 不用两个分电板

我的空机(含电调、电机、飞控、GPS、图传)重量是1975,如果加上GOPRO的云台和双3S 5000MAH电池,估计整体在3.1KG左右,这几天下雨,等空了到外面测试下。

网友:
布线一流!

网友:
漂亮,线布得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空机(含电调、电机、飞控、GPS、图传)重量是1975,如果加上GOPRO的云台和双3S 5000MAH电池,估计整 ...

我估计没错的话,悬停时间应该在15分钟

楼主:
昨晚调整了下布线,给每个电调的控制线都套上管子,同时替换了原来的铜片分电板,安装了新的环形分电板。脚架感觉太重了,约230G,想着怎么把它抛弃。下一步准备上APC 的MR桨,还有电机动平衡......非常享受组装的过程。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晚调整了下布线,给每个电调的控制线都套上管子,同时替换了原来的铜片分电板,安装了新的环形分电板。脚 ...

在这个论坛上传图片真的辛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