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s的磷酸铁锂充电应该充到多少?

楼主(2014-05-04):
不是给飞机用啊,给电动自行车,大家别误会,我不是变态。

前几天买的16串的磷酸铁锂电动车电池,北 京大兴一家厂子的,买回来加装电压表发现,电压最高就到54.5v,还以为表不准,再用万用表测,同样的结果。拆开看了,确实是16串。

按理说16串的磷酸铁锂,每节3.6满的话,电压应该在58啊。如果只充到54,每节才3.4。

打电话给厂家,厂家说这个正常,说以前的设计是充到58,现在就是54,主要是考虑寿命和安全。

在网上查了一下放电曲线,发现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似乎磷酸铁锂放电曲线最平的地方就是电压在3.3至3.2,而3.6掉到3.4几乎是瞬间。就好像锂聚在充满后上天,很容易掉到3.8,但3.8掉到3.7就不那么容易了。

想请问对磷酸铁锂研究深的老鸟,1,商家的说法对不对?2,能否换用截止电压58v的充电器?3,磷酸铁锂从3.6放电效果,事实上是不是比3.4明显好一些?

4,还有我这磷酸铁锂电池保护板,上面就像平衡充一样的排线,17根对应16s,每根都量了,都有3.4的电压。那么是不是说,现在的电动车锂电池,实际上通过保护板,给电池实现了类似平衡充的效果?

多谢!求解。

网友:
你说的现象是对的。

网友:
1.商家说的有道理。2.可以换58V的充电器,实际换到60V的也没事。铁锂官方3.6V截止,实际很多充电器到3.8V左右。不过3.6到3.8上升得飞快,所以有人就直接用4.2V的充电器给铁锂充电。
3.个人使用情况来看(我用3S A123飞飞机),差异不大,高充电电压就是初期动力感觉好点。不过不明显。
4.保护板一般是充电时每节有过压保护和放电时单节亏电断开。充电时,只要有一节充到限制电压,就不会上升,电流几乎全部从分流电路(场管)走,继续给未充满的电池充电。

网友A:
磷酸铁锂放电曲线最平的地方就是电压在3.3至3.2,这没错,但是你那铁锂如果只充到3.4V而不是市场上普遍3.65V,只能说明你那16串铁锂均衡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磷酸铁锂放电曲线最平的地方就是电压在3.3至3.2,这没错,但是你那铁锂如果只充到3.4V而不是市场上普遍3.65 ...

可是用表量,均衡性没问题啊,虽然不像飞机的差距在5mv以内,但也都不超过10几mv。

这两天骑行发现,两块标称16s12ah的电池,都能骑40公里以上,此时全速电压仍然在48v,开路电压50v以上。我的车350w电机,算起来不过8a电流,也就是不到1c放电。

我估计均衡性倒未必是什么问题,因为两个厂家都说,充到54v就可以了,综合考虑寿命、安全性,这样合适。也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