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氩弧,切割三合一电焊机,CT-312,CT-416,CT-418,那种适合新手家用,焊接佬请

楼主(2014-05-04):
最近想入手一台三功能电焊,家用,强度不大,非营业性质,就偶尔焊焊,切切。又希望能用的住的。

由于家用,化境所限,220V,50HZ,16A插座输出的交变电流为主,(就是普通日常的双孔,或三孔10A,-16A插座)

牌子看上-瑞凌,安得利,佳士,有焊接熟悉的支支招把吧,经验只有本人看过别人焊铁架。

想折腾的角铁,最厚不超过5毫米就5MM或以下的。

网友:
帮顶我也想入一台这样子的,不知道哪种好,同等大虾支招

网友:
资金足的情况下,当然是越贵越好!可以上某宝上查下销量呀!

网友:
依照本人的实践经验 佳士的300s可以胜任  厚薄都可以 氩焊 电焊两用机 等离子切割还是另买的好 不然频繁切换功能 很烦的 各种气管安装 卸下 麻烦哦

网友:
当然佳士就是贵了点1500左右 另外某宝有综合性很强的机机 方波 脉冲 切割 全能吧 更贵 4k到5k 不然佳士250s也行

网友:
不建议在家里用等离子切割,飞溅会烧坏瓷砖,火花易生产火灾。

买Ws200P,氩弧手工两用,带脉冲的即可。价格1100左右。

楼主:
切割需要气泵。氩弧需要气瓶。

我没经验。

楼主(2014-10-26):
近来瑞凌出了MMA160  MMA200 两款新机号称第三代,也不知道是不是单管,也不知道频率是多少。看淘宝上图片的焊斑觉得蛮好的。

网友:
前辈们指教一下吧,我也想搞一台

网友:
同样打算入手焊机的来顶

网友:
我也想买一台
求指教

网友A:
俺觉得还是单一的比较好。互借电路使用?不知道哪里会出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觉得还是单一的比较好。互借电路使用?不知道哪里会出事情。

嗯,非常有道理。

相互借用的肯定是高频逆变部分,焊接电流都一个地方出来的,只要这部分强悍就好。其它的气管,气阀这类的就是附加了。

不过我已经不打算弄三合一了,只要还是用起来需要的外围实在麻烦,不开店,用手工焊玩玩就行。

网友:
家用的拖个瓶也不方便,手工焊机有好品牌耐用的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