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DFC电池问题

楼主(2014-05-04):
亚拓550DFC电池我看论坛上说一定要5500MA电池 不然会出现重心问题 那们大侠用过550DFC 求经验 万分感谢

网友A:
550e dfc 我用5200的电池还觉得稍稍有点轻,要么你就尽量往前放,要么加一点配重,前面电池加配重大概要1200g左右。你5500的电池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e dfc 我用5200的电池还觉得稍稍有点轻,要么你就尽量往前放,要么加一点配重,前面电池加配重大概要120 ...

谢谢你 你用的什么电池 达普电池怎么样  飞飞悬停与航线 C数不要很大行 不行 我是凤凰90A

网友:
就是达普45c,其实不配重飞起来也没多大问题,但是感觉重心偏后自旋容易跑掉。个人感觉格式更好。

网友:
这个确实是头轻,我那时是用HRB 6000mah的飞,重心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