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为了扭力俯仰和横滚轴可以各用2个电机吗?

楼主(2014-05-04):
想做个高清摄像机的无刷,机器实在是重,看了市面驱动力最强的双天 7015GB 和ipower GBM8028的参数,感觉还是不太保险,怕力量不够,忽然想到能不能用双
电机
驱动,尤其是俯仰轴实现起来工艺很简单。
顺便说一下
云台
自身重量不太在乎,地面用的。

网友A:
重心调好了 不用多大的电机吧?

网友B:
不需要 平衡了没多大扭力

网友C:
精确同相安装的话,没问题。但必须保证完全精确同相,云台坚硬无比绝无半点扭转。—— 为什么不用一只更大的电机呢?
LZ可以试一下,左右手分别拿一支筷子,去夹花生米。。。。

网友D:
从原理上说可以,但很难保证两个电机的一致性。目前我也在研究这个东东。

网友E:
很难保证双云台电机同步运动,稍微有误差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