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T F22 装了个64MM涵道怎样找重心

楼主(2014-05-04):
五一把飞了一年多的F15炸了,手里就剩电子设备了,去地下室取东西时发现有一架以前做的KT F22 索性拿来改成了涵道不知道可行否,请高手指点改怎样找重心!千万别沉啊我还等着周末试飞呢

网友:
你霸气,毫无意义,而且还费电

楼主:
手里闲着的设备 索性拿来试试呗

网友:
根据重心来确实电子设备的安装位置。
通常板机会有一个小+字,来表明重心所在位置。
如果没有,你可以试下用黄金分割的方法来确定一下,大概就是机长乘于0.6

网友:
目测你的涵道要再向后移  用涵道的话 最好做个筒 效率能再高一点

网友:
用涵道的重心和螺旋桨的重心是一样的

网友:
重心事一样的 没变化。。

楼主:
谢谢给位的帮助,这架就先这样吧懒得弄了下架在做个桶状的排气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