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降落问题

楼主(2014-05-04):
本人飞直机降落一直有点小暴力 想问问怎么设置能让降落更温柔一些

网友:
主要还是要靠自己降落的  你想不暴力就将油门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收吧 这样飞机才会平稳的降落   楼主应该是悬停的在2米高的时候将油门迅速收尽的话绝对暴力降落啦~

网友:
不能设置的

网友:
2个字,多练

楼主:
谢谢 各位赐教

网友:
你这降落不叫暴力,叫失败

网友:
在NORM模式下! 改变中点区附近的PIT和THRO数值! 改得更缓一些~

楼主:
在NORM模式下! 改变中点区附近的PIT和THRO数值! 改得更缓一些
我遥控是T14SG 你说的设置在那个地放 或者在说明书那一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NORM模式下! 改变中点区附近的PIT和THRO数值! 改得更缓一些
我遥控是T14SG 你说的设置在那个地放 或者 ...

那你原来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是怎么设的呢?

网友:
油门微调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原来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是怎么设的呢?

0 45 65 75 85油门  0 3 6 7 8 螺距 我现在只玩简单航线与悬停

网友B:
我的螺距低点是+1度,你试试~

楼主:
我试试 谢谢你

网友:
不要收油,悬停稳后切熄火,机小就离地近点再切

网友C:
引用 楼主:
0 45 65 75 85油门  0 3 6 7 8 螺距 我现在只玩简单航线与悬停

油门曲线是对的,但是螺距曲线不太合理,常规应该是-2、3、6、9、11。不过按照你的曲线设置也不是不能平稳降落,关键是看最后着陆的操作动作,落地前油门杆要顶住,脚架触地前是绝对不可以收死油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曲线是对的,但是螺距曲线不太合理,常规应该是-2、3、6、9、11。不过按照你的曲线设置也不是不能平 ...

说的不错 谢谢

网友:
还是手上功夫不到家!到家随你什么曲线和螺距都一样降!多练

网友D:
调高低油门时的螺距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高低油门时的螺距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