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06 950 kv电机配蜘蛛电调 3s 炸了

楼主(2014-05-04):
前段时间花了65块一个买了4个F4006电机,配合1月份买的蜘蛛30A装在自己的机机上拿出去飞了起飞重量1315克。3s4200mah的酷点。

起飞后有晃悠的特别厉害,当时以为是PID不对,就开了自动调参,结果左右晃了3下飞机就从3米高的地方,直接掉下来。

机架也摔成这样子了。
电机的轴承也坏了,电机卡不顺滑。

大家给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在地面上测试的时候很顺的没什么问题呀?

和老板联系后买家叫我退了补了100给我换了四个群汐QM-4006 680KV。

装上去测试了一下声音挺好听的,没有刺耳的声音.但
还是担心堵呀!大家说说要不要拿去试一下?

那天测试我发效果。

网友A:
虽然没测试过,但据说蜘蛛电调比较容易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测试过,但据说蜘蛛电调比较容易堵……

炸坏了我的GPS还换了一个架子

网友:
是apm飞控么?不是说自动调参要在已经基本稳定飞行的前提下弄么

网友B:
晃悠厉害不是堵转吧……堵转了直接就下来了不是……如果担心堵转的话,校准下电调油门行程先……我反正蜘蛛30A校准油门行程后还专门升空冒险测试了收小油门猛推加大油门,反复N次没堵转……

网友:
4215和600HZ的蜘蛛也没问题。地面测试反复大小油门。飞行也没问题。不过没有测试自动调参,因为不调就相当稳了

网友:
你的店子老板好人

网友C:
F4006 950KV的配好盈天行者30A电调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我的六轴用F4600电机KV950、蜘蛛电调40A、飞控APM3.13版本,几乎天天飞都很稳,要是堵转飞行器直接翻个炸鸡!

网友:
你的APM控安装位置不对!我估计飞行器晃悠跟飞控安装位置有关

网友:
我的JJ也试过摇晃,接着BB响叫,下坠炸机,一直找不到原因。。。现在不敢飞远飞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晃悠厉害不是堵转吧……堵转了直接就下来了不是……如果担心堵转的话,校准下电调油门行程先……我反正蜘蛛 ...

不知道呀 反正两次都炸了,第一次空中直接掉下来,3个桨全断了,有根浆没有磨掉一点点,难道这个电机还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F4006 950KV的配好盈天行者30A电调
没有任何问题

我也听说ztw的甲壳虫也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六轴用F4600电机KV950、蜘蛛电调40A、飞控APM3.13版本,几乎天天飞都很稳,要是堵转飞行器直接翻个炸鸡 ...

就是直接翻个了,扣地上了吧我的GPS都摔烂了。

网友:
我买了,没有用就出了,还是600HZ新版的。怕。不过你新电机照片听详细,比炸鸡的还多。

网友:
4006店铺哪里买的还能换成QM的。那个QM的价格和性能如何啊

网友:
练习机F4006 ATG650 好盈25A 4合1电调, QQ飞控,起飞重量2400G.,天9ll,全默认叁数。控的动作过大,降落时1米高小炸一次,电机小花,控的副冀等等叁数调小后从未炸过!

网友:
补充一下是QQ  Super 飞控,带自稳。

网友:

这貌似跟电机电调一点关系都没有

楼主:
看来我写的不清楚呀

网友:
我的也炸了

楼主:
表示慰问

网友:
有电机链接没

网友E:
PID 先 用手抓住 调到 不自激。 再自动调参,我也有一次 忘记了,默认 参数,飞起来,来了针风,结果。 摇摆---大幅度,浆声超级大, 像一个大钟摆  一样 摆了3个来回几乎要翻掉,辛亏我及时强制降落,没炸。。。。  默认的 P  0.075  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D 先 用手抓住 调到 不自激。 再自动调参,我也有一次 忘记了,默认 参数,飞起来,来了针风,结果。 摇 ...

我的可能是电机堵了

网友F:
用群夕的4006电机配蜘蛛半年了,没堵转过。就自己拆过电机把卡簧没装好造成过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群夕的4006电机配蜘蛛半年了,没堵转过。就自己拆过电机把卡簧没装好造成过炸鸡。

群汐的4006出了半年了??

网友G:
不用想了你选到十字模式,在地面站调参界面里选到导引设定然后又没点选X模式离开,所以你的设定就直接变成十字机架(即使你没点选机架类型也会跳到十字模式),选到十字机架的起飞状况就是起飞没多久开始摇晃越来越大不受控制,这时你开自动调参根本是稳坠机,多人都中过这陷阱,然后怀疑电机电调干扰不相关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用想了你选到十字模式,在地面站调参界面里选到导引设定然后又没点选X模式离开,所以你的设定就直接变成 ...

你的分析是正解,炸机跟电调电机没一毛钱关系,是楼主的人为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汐的4006出了半年了??

我去年8月买的。所以出来时间更早了。只是最近才在某宝上看到他们的店。

网友:
蜘蛛电调就是个堵转王

网友(2014-07-23):
搬把板凳学习

网友:
搞模型就赚不了几个钱,还让老板陪你,还让别人吃饭不啊

网友:
QM4006又是什么玩意?

网友H:
换桨吧,你那个彩色的桨有多少炸多少不信你慢慢体会吧。

网友:
我的四轴用F4600电机KV1000、好盈电调20A、飞控兔子一代(超声波、气压计、GPS),1045浆。无论是定稿、无向CF、自动返航都超级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桨吧,你那个彩色的桨有多少炸多少不信你慢慢体会吧。

我的不是彩桨哦  apc的

网友:
新版蜘蛛据说不堵了。

网友:
我肯定地说你炸鸡的原因跟电机电调没关系!你必须先做到把APM定高飞稳定后才可以自动调参否则换什么电机都可能会炸鸡(请你用原配置换4S锂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