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轴要挂条幅,要怎么控制收方,谢谢了

楼主(2014-05-04):
请教多轴要挂条幅,要怎么控制收方,谢谢了

网友:
不收了 直接挂着飞

网友A:
直挂最好,收放,很容易打到桨,除非卷轴是根金属柱,放开就立马铺开来。
上星期直机挂4米横幅

网友:
要收的话 肯定要有个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挂最好,收放,很容易打到桨,除非卷轴是根金属柱,放开就立马铺开来。
上星期直机挂4米横幅

收放显得有技术含量,做过吗?多轴的

网友:
装个陀机

楼主:
能详细一点吗,有图吗?

网友:
条幅要卷起来,放的时候慢慢展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一点吗,有图吗?

放可以,收?呵呵,难。

去固定翼那里看看,跟放炸DAN,降落伞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