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实惠的进阶机型

楼主(2014-05-04):
飞过了塞斯纳\上单练习机,现在水平比较稳定了.
想找淘个下单练习机,有没有便宜好飞,可快可慢的机型推荐?我看有款雷电F3A,100出头,还是epo的,此款如何?
我相信便宜有好货,我的上单练习机是改进版的微风手工机,才几十块钱,飞起来感觉也非常不错啊,还结实。

网友A:
95白板机at6嘛。划算。稳定

网友B:
雷电F3A可以,机翼很硬,不变形。就是原配的调节器不靠谱,容易松脱。电机固定木条长度要根据重心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95白板机at6嘛。划算。稳定

好飞?可快可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电F3A可以,机翼很硬,不变形。就是原配的调节器不靠谱,容易松脱。电机固定木条长度要根据重心算好。

好飞?可快可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飞?可快可慢?

可快 不可太慢 太慢易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快 不可太慢 太慢易失速

可快可慢才是进阶好机型啊,你是说的AT6还是雷电F3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快可慢才是进阶好机型啊,你是说的AT6还是雷电F3A?

雷电f3a 进阶不如飞3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雷电f3a 进阶不如飞3d了

我反应比较迟钝,估计飞3D难有啥作为.
目前比较偏向飞像真机

网友D:
FMS 1.1米F6F,现在好像新出了架980MM翼展的P47,还可收放起落架

网友E:
雷电这种F3A据说飞行速度快,我玩我的比雷电大半个级别的F3A,如果用重达190克的电池,飞行速度也不慢,而且着陆速度偏快。所以如果想进阶玩雷电EPO的话,大概用1550毫安时的电池,重量和速度可以控制住。其它类型的下单翼机型也不少,推荐买翼展800毫米以上的,好飞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FMS 1.1米F6F,现在好像新出了架980MM翼展的P47,还可收放起落架

这机不会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雷电这种F3A据说飞行速度快,我玩我的比雷电大半个级别的F3A,如果用重达190克的电池,飞行速度也不慢,而 ...

我倒是有很多小电池专门用于首飞,最小的3s 400mah。
只可惜很多机设计不好,电池小了就压不住重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倒是有很多小电池专门用于首飞,最小的3s 400mah。
只可惜很多机设计不好,电池小了就压不住重心。
...

首飞电池小怕啥?重量不够压机头,就加配重,铁钉、铅块、铜丝,焊锡丝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飞电池小怕啥?重量不够压机头,就加配重,铁钉、铅块、铜丝,焊锡丝都可以用。

也是啊,我一般用大一号的电机.首飞总量小点可以让失速点低点嘛
根据杠杆原理,在最前端配重,相对来说不会增加太多总体重量,其实设计出来最好就是头重,本身首飞就宁肯头重,况且在尾部配重更不用增加多少总体总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啊,我一般用大一号的电机.首飞总量小点可以让失速点低点嘛
根据杠杆原理,在最前端配重,相对来说不会 ...

按我的理解雷电没有上反角,还是下单翼,飞行难度其实比仿真EPO二战机还难些,你要是心里没底可以玩下单翼的带上反角的仿真二战机。F3A类没有自动恢复稳定的性能,必须随时自己去修正,而且F3A机翼后掠角普遍比很多桨机大,展弦比不大同样速度下有效升力少,着陆速度偏大有些难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飞?可快可慢?

可快,慢的话需要点技术了。只要技术好,就能足够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飞?可快可慢?

我们这里摩友飞的。说的很稳定,而且前三降落稳定。起飞稳定。下单翼。可以有些动作,而且速度嘛。1米左右软点的飞机。看你配多少动力了
拉力上1.kg的话,应该还是很快的。半油巡航把。关键是炸了便宜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摩友飞的。说的很稳定,而且前三降落稳定。起飞稳定。下单翼。可以有些动作,而且速度嘛。1米左 ...

AT6是前三点的吗?我一直以为是后三点的。

网友:
建议95元F3A,查询下有帖子介绍其安装和调试,很好飞。95元AT6也不错,速度稍快,这些小飞机千万注意重量,越轻越好飞。雷电那个在我手上秒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