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关于发动机气密性

楼主(2014-05-04):
昨天发了个帖子,关于发动机调试的。有经验的老司机说,发动机看上去气密性不好。的确我之前放了一冬天拆下来清洗过一次,但是都原封不动装回去了。但是我还是有点疑惑,决定发动机气密性的到底是下面图中的哪几个颜色的圈?

1、黑色
2、红色
3、黄色
4、绿色

如果还有其他的?请指教。

网友:
有打密封胶吗

网友:
所有位置的气密性都很重要,另外还有活塞与缸套的气密性,化油器主油针、副油针气密性。

网友A:
红色和黑色圈内的螺丝,要对角方式上紧,先上紧对角螺丝,然后再上紧边上的对角。看图上编号,不要一次上的很紧,依次循环上紧,每一个编号可以循秩分几次上紧。关紧是控制力量,凭手感。
你标的这4个位置应该都有金属、橡胶或PVC密封垫,只要紧固方法得当,不会有密封问题。
我说你这发动机气密性不好,是指活塞和气缸套的气密性不好,这和厂家生产工艺及精度有关,也和你后期保养有关。气密性的发动机,可以通过更换活塞和气缸套来解决。不过你这个发动机非常廉价,可以直接考虑更换新的。

网友:
红、黄、黑都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和黑色圈内的螺丝,要对角方式上紧,先上紧对角螺丝,然后再上紧边上的对角。看图上编号,不要一次上的 ...

哇 又是你啊,谢谢谢谢!

我估计是我的视频里面 我往化油器里泵油的时候,看着貌似没什么阻力,轻飘飘的,其实挺有阻力的,上止点还是有点紧的。

网友B:
气密性主要是指活塞和缸套之间是否密合。主要取决于活塞和缸套的磨损程度。ABC结构的引擎气密性不好了需要换活塞,如果带环的话一般只要更换活塞环即可。

如果自己拆装,那么红色螺丝均匀锁紧很重要,锁紧力不均匀会导致机闸轻微变形缸套位置不正活塞偏磨,轻则影响出力和寿命严重的话就直接拉缸。
黄色火头螺丝正常锁紧就行。黑色曲轴箱后盖也是对角线顺序均匀锁紧保证密封,但后盖轻微渗油也很常见,不太影响正常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密性主要是指活塞和缸套之间是否密合。主要取决于活塞和缸套的磨损程度。ABC结构的引擎气密性不好了需要 ...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