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 pro3+ 用哪个模式最好?

楼主(2014-05-04):
2.7K 24桢,有点太低了吧,还有畸变,大家一般都用什么模式?

网友A:
1080 fov:narrow窄视角 fps:60。效果又好又流畅无畸变。如果飞的比较高也比较稳当的话可以考虑fov用medium中视角,有一定畸变,但是飞高以后拍远景的时候比较爽。wide宽视角就不要用了,畸变实在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80 fov:narrow窄视角 fps:60。效果又好又流畅无畸变。如果飞的比较高也比较稳当的话可以考虑fov用medium ...

谢谢你!!!!!

网友:
汗,wide才是gopro3的标配。narrow和medium其实都是软件削的
本来就是这种镜头

网友:
1080 50P

网友:
1080  30fps medium,如果要求慢动作,那再提高FPS吧,我720 120FPS也用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