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怎么给A123电池充电的,充电器怎么设置

楼主(2014-05-04):
你们怎么给A123电池充电的,充电器怎么设置,我是306b充电器

网友A:
设置life模式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只知道B6如何设置。306B没用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B6如何设置。306B没用过呀。

刚才仔细看了下说明书,是自动识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仔细看了下说明书,是自动识别的

网友C:
当锂聚充电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锂聚充电也可以

那是要控制的相当好了,否则就过充了

网友C:
A123过充一点不要紧,到4.2v没关系。不也还是买个智能充吧,b6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life模式充电就可以了

正确,我的208就是这样。有单独的磷酸铁锂充电挡,LiFe

楼主:
引用 网友C:
A123过充一点不要紧,到4.2v没关系。不也还是买个智能充吧,b6就可以

我用306b,俗称大b6,哈哈

网友:
A123就怕过冲,还是不要用锂电模式 就用Life模式,一般截止到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