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空域”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4-05-04):
设计一架固定翼,用软件计算一下。请教坛友讨论一下“飞行空域”的概念。

网友:
以起飞点为中心,高于地面的半圆罩子~~是不是这样专业名词错了拍我

网友:
板凳竟然……

网友:
我猜是海拔的意思  有了高度才好计算海拔气压空气密度什么的

网友:
根据飞行训练和作战的需要而划定的一定范围的空间

网友:
飞行空域:根据飞行训练和作战的需要而划定的一定范围的空间。通常以明显地标或导航台为标志。训练空域分为、驾驶术飞行空域,射击飞行空域,低空、超低空飞行空域,海上飞行空域,等待空域等。作战空域分待战空域、会合空域和巡逻空域等。

网友:
空域就是飞行的领域,空域就是飞行所占用的空间。通常以明显地标或导航台为标志。空域同领土、领海一样,是国家的主权范围,也是重要的***及民航资源。

网友:
空域是指根据飞行训练和作战的需要而划定的一定范围的飞行空间。
空域的范围以及空域与机场之间的距离,根据飞行的需要、飞机的型别、机场区域的地理条件等确定。
飞行空域应当划在航路和空中走廊以外。仪表飞行空域的边界距离航路、空中走廊以及其他空域的边界都不得少于10公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