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3.02後的怪現象

楼主(2014-05-04):
看到3.02得各種好 我就忍不住更新了
更新3.02後
出現一個怪現象
上電。雲台自檢。俯視左右擺個兩下 這跟上一版本都一樣
再來就不正常了 雲台仿佛自激往左連打幾下 打到限位點(碰觸到後方的雲台防脫扣 以為影響到自檢 還把它拆了)然後回正
接著會緩慢的偏左 然後雲台出現一種高頻聲
約過1~2分鐘後高頻聲逐漸變小 雲台回正 一切恢復正常!?
覺得奇怪 開機殼 拔掉gps模塊 就不會這樣 跟之前3.0版自檢一樣 都很正常
反覆試驗多次都是這樣。
請問技術我可以降回3.0嗎?
Ps 以為沒更新好。還反覆更新多次。在這之前都很正常 請技術指導

网友A:
您好,能拍摄一个视频发上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能拍摄一个视频发上来吗?

   H33D 老是拍到左边脚架 是什么现象????

网友:
第一时间更了302后,云台自检确实有楼主所说的小动作多的现象,以前开机自检非常干脆到位。

网友:
遇到与楼主同样的情况,有时候反复开机几次又莫名其妙的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

楼主:
明天我發上視頻給技術看一下
都不敢飛了

网友:
我的也是,更新了以后,发现云台在飞机还没有起飞时,一直微微的左右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33D 老是拍到左边脚架 是什么现象????

的确总爱拍到左边脚架,扭勃子病

网友:
我希望中心板能降回老固件1.00.19,飞控1.08,那是最稳定的固件,中心板被自动升级后,就一切都被毁了,回不去了

网友:
同问技术,我的H3-3D更新3.02固件后的情况与楼主类似,但是又有点不尽相同:

楼主的情况:
“雲台仿佛自激往左連打幾下 打到限位點(碰觸到後方的雲台防脫扣 以為影響到自檢 還把它拆了)然後回正, 接著會緩慢的偏左 然後雲台出現一種高頻聲, 約過1~2分鐘後高頻聲逐漸變小 雲台回正 一切恢復正常!”

我的情况是:
“ 云台仿佛自激往左连打几下,但是没有到限位点,然后慢慢回正,接着会缓慢的偏左(有时会偏右,不过多数是偏左),然后云台出现一种高频声,约过1~2分钟后高频声逐渐变小,云台回正,一切恢复正常!”

楼主:
可能我形容得不好
跟你一樣偶而會偏右
妙的是gps拔掉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的确总爱拍到左边脚架,扭勃子病

这恐怕不是因为歪脖子,应该是GOPRO的镜头位于云台中轴线的左侧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恐怕不是因为歪脖子,应该是GOPRO的镜头位于云台中轴线的左侧导致。

对对,镜头偏左导致

楼主:
視頻上了
大伙跟技術看看
更新之前是好的這次沒那麼嚴重
這次徵狀比較輕微之前還撞到防脫扣的
所以才把後面的拆掉移到前面來

网友:
我的2架 精灵2 都不敢更新了,因为现在都很稳定正常,不想更新了,昨晚买了3个改电池用用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小动作真的不少。

网友:
看来楼主的视频,现象一样,看来是普遍问题

网友:
我昨晚更新了後也有這個問題,
愈更新愈不靠普
下星期一去旅行,非常希望可修覆

网友:
同问能否降回3.0

网友:
我也有这问题!!!绝对一样!!但是是3.0就有这问题了!!

网友:
我是3.02才有的

楼主:
我也是更新後才有的
本來更新前還想發個視頻贊一下dji的 3d雲台的穩定
3.02就破功了

网友:
同现象请大疆回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能拍摄一个视频发上来吗?

技術5 您不是讓我發視頻嗎
謝謝

网友:
DJI 可否回應一下啦~
相信有很多人都等著你修正啦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不过看别的帖子,大疆客服说是飞控没有放平,你看看放平了试试。我的飞起来没有这种现象了。

楼主:
是說我的桌子不水平的意思嗎
若是如此
倒還容易

网友:
这明显是忽悠,到了外场哪来的水平桌子,为什么同样的情况3.0没这个现象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期待能够尽早解决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技術5 您不是讓我發視頻嗎
謝謝

楼主,您好。您的视频已经看到,这个现象技术人员正在处理,该现象会造成云台启动稳定时间延长,但并不影响飞机与云台的正常工作,这个问题即将在新固件修改。

网友:
期待新版云台固件升级程序,感觉dji还是很负责的。

网友:
3.02 下降速度太慢啦、。。。。

楼主:
收到
謝謝技術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您的视频已经看到,这个现象技术人员正在处理,该现象会造成云台启动稳定时间延长,但并不影 ...

V+也有这个问题,而且往左偏的动作比视频里面的激烈。

网友:
刚到手的V+也有这个问题,还没飞,加电都很正常,连接计算机后就升级了,结果开始歪脖子了。

网友:
我的也一样。更新后各种抽搐,各种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