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小宣传公司航拍多旋翼系统的搭建

楼主(2014-05-04):
打算用apm作为八轴的主控 飞越八轴机架 云台用“鹰眼单反无刷航拍云台”可行吗?能拍商用级别的东西吗

楼主:
我擦 怎么发图片。。。。

楼主:
qq://txfile/UserDataImage:S31U%7DH00Q$FG9XXQXD7W2CK.jpg

云台

云台

网友:
商业效果主要还得看后期,从导演到编辑,另外航拍不能单独存在,看你要搭配什么领域,,,

网友:
4楼正解,剪辑得好,组合得当,毛片也能成大片

网友:
这个云台还是别折腾了  看你也是 刚搞航拍 这个云台有难驾驭  搞个成品的吧  虽然贵了点  实用方便  apm 没用过 就不知道了

网友:
apm商业的话就算了

网友:
APM是用来折腾的。你拿来干活

网友:
不建议公司用apm,除非有大神~~商业航拍还是用商业飞控吧~·

网友:
看样子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几百块钱的飞控,控几万的机,,,之前确实有apm的大八轴摔过

网友:
商业航拍最起码 WKM吧,   这云台效果还可以, 不过调试麻烦了点, 我有个,   调不好直接没法用, 调好了画面挺稳的

网友:
直接high one吧

网友:
APM,等着捡残骸吧

网友:
用apm的控想拍商业的,你还不如把钞票点着了点烟抽。那个云台能买多少个你的控啊,你还不如直接把买云台的钱换成买个精灵2拍,要是米紧张的话就别搞那么好的云台等,最次你搞个v2的控也行啊

网友:
呵呵,是啊,飞控有点低端了,

网友:
APM也不至于你们说的这么差吧~感觉会调,调好还可以吖

网友:
我也感觉APM挺靠谱的   在硬件做工质量有保障的情况下  碰上会用的人  问题不大

网友A:
若想用开源的,, 現时较推薦 PIX 配 6R GPS,, 双備份的传感器 和 帶慣导功能的GPS 比较保險

网友B:
只要你运用好APM我认为比零度大疆都要强!我家 四、六、八轴都是APM并在八轴挂单反7D,每次飞行非常稳定而APM稳在于细心调试和多动头脑琢磨!

网友C:
用这种设备还是用商用的飞控好,APM功能强大,但Bug也不少。

网友D(2014-06-09):
会调 会用一切OK啊。。不怕捡残骸就行

网友E:
乘早打消使用开源控去做商业飞行;如果开源控可以做得到;那,大疆、零度都得倒闭了。

网友F:
该省的不省,不该省的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