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行程问题

楼主(2014-05-04):
舵机行程设置 如我螺距是0度-到8度 那我的舵机行程是不是就在0度到8度之间 谢谢

网友A:
不是

螺距变化跟舵机运动角度没有关系,牵涉到舵机臂长度、斜盘拉杆的长度、桨夹摇臂长度等等综合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螺距变化跟舵机运动角度没有关系,牵涉到舵机臂长度、斜盘拉杆的长度、桨夹摇臂长度等等综合得到的 ...

我机子是亚拓550DFC  我设螺距是正8度到0 那舵机行程怎么设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机子是亚拓550DFC  我设螺距是正8度到0 那舵机行程怎么设 谢谢

如果你能按照要求调整螺距到指定的度数,就不用去管舵机行程
除非你的螺距无法调整到指定的范围,那么你可能需要调整舵机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按照要求调整螺距到指定的度数,就不用去管舵机行程
除非你的螺距无法调整到指定的范围,那么你 ...

谢谢 如果我螺距调准了 那把控的摇杆推到头后不放 没有设舵机行程 那舵机不是一直工作 舵机 不是会坏了吗 这只是个比喻 我也不是很清楚 希望你能详细点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如果我螺距调准了 那把控的摇杆推到头后不放 没有设舵机行程 那舵机不是一直工作 舵机 不是会坏了吗 ...

舵机不是按你理解的这个方式来工作的,一直在工作的是电路板,马达并非一直工作

摇杆推动到一个位置,舵机就停到一个位置不动了,除非有外力让它离开这个位置,那么它会自动保持,这个时候你会听到有吱吱声说明马达在工作,抵抗外力

如果没有外力影响,马达并不是一直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