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请教

楼主(2014-05-04):
各位大佬,小弟在线请教一下,铝合金和铜片作电路连接,有什么好做法能使它们久用都不会产生电离,保证触点连接良好。谢谢了!

网友:
不懂,顶一下,呵呵。

网友:
原来单位变压器上有过,一边是铜的。一边是铝的。焊接的。不知是怎么焊上去的。电力方面有这种专用接头

网友:
鋁本身就不是好的接觸點材料,會產生氧化鋁,氧化鋁是不導電的,所以無解

网友:
用点导电膏和凡士灵,不知是什么电路连接,能避开尽量不用。

楼主:
以前好似那里听说过在它倆的接触面沾上什么东东的,可解决问题的,就是不记得了

网友:
百度的:

概述
编辑

铜铝焊接即是把铜质材料和铝质材料通过焊接工艺接成一体。因为铜和铝都属易氧化金属,所以铜与铝的焊接一直是一个国际性的焊接难题。
2常用的焊接方法
编辑

1,传统上常用挂锡和熔锡的方法焊接铜铝,这种方法成型不好,没有
很好的强度,由于锡的熔点低又不能焊接在高温工作下的工件,所以此种工艺只适合低温条件下的小工件上使用(只适用于多股铜线和小规格铝漆包线的焊接),很难应用到其它产品的生产中。
2,用熔化焊、摩擦焊、冷压焊、爆炸焊、电子束焊、超声波焊等焊接方法焊接铜铝,焊接出来的接头脆性大,易产生裂纹且焊缝易产生气孔,焊接起来的工件难免出现断裂,出现断裂后就可能使导电体断路、使管道泄露,所以往往达不到实际生产中要求的效果。
3,用钎焊(通常用火焰钎焊、炉中钎焊和高频钎焊等)把铜和铝焊接在一起,通过钎焊工艺把钎料作为中间介质把铜和铝焊接在一起(实际上是发生冶金反应,钎料通过毛细作用渗入铜材和铝材分子结构中),焊接后接头成型较好,抗拉抗剪性能及导电性耐腐蚀性好,是目前常用的铜铝焊接方法,市场上能用于铜铝焊接的钎料有上海嵩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铜铝焊丝、铜铝焊膏等。

铜排和铝排焊接
3铜铝钎焊方法介绍
编辑

焊接前彻底清除母材上的油污、污垢、绝缘层等;焊接时先加温母材,先加热厚件,后加热薄件;先加热铜件,后加热铝件;来回移动焊枪均匀加热焊接部位,焊件温度达到450-500°C时,将焊丝加入焊接部位,让焊丝均匀熔化流入焊缝中(不可用火焰直接对准焊丝加热、焊丝主要靠母材的温度溶化)。再用火焰微微扫一下焊接部位,保证焊接部位钎料铺展定位,移开焊枪并让其自然冷却,即可完成焊接。[1]
铜铝焊接方法一的运用

焊接材料:WE-ALCU-Q303
使用工具及气体:第三代WE53专用液化气多孔喷枪
焊接原理:自带钎粉为有机无腐蚀性钎剂,钎粉随金属包层熔融会速度破除金属表面氧化膜和金属表面张力,并能防止重新氧化,经过钎粉浸润金属表面,使得钎料能通过毛细作用而形成钎焊焊缝。
焊接方法:
1)清洁被焊金属焊接部油污,污垢,绝缘层,让其露出金属光泽。
2)工装好所需焊接件,一般推荐所需焊部位间隙为0.05-0.1mm,用气焊枪(氧乙炔热源),最好是用第三代WE53专用多孔喷枪,单独烧液化气的那种,这样会喷出较宽的火焰带,火焰比较柔和,从而能对部件进行更加均匀的加热)均匀加热被焊母材,待母材温度均匀上升到300度左右时,主要热源集中加热预先设计好的焊接处,同时扫射加热被焊母材。加热顺序是先厚件后薄件,先铜件后铝件。
3)待焊接处焊接温度达到400度左右时,以一定的焊接角度填充焊接焊缝处(角度以熔融焊丝充分熔敷于焊接部为宜),母材的温度一定要达到400度。待焊接部位的钎料在焊接处形成均匀焊缝时,移开焊枪,自然冷却,整个焊接过程完成,此过程中不尽量不要烧ALCU-Q303,因为这个不同于传统的焊丝,这个的原理是靠母材的热传导熔融ALCU-Q303成型的,可以用火焰的末端稍微燎一下焊丝助熔,但是千万不要用火直接烧焊丝。
铜铝焊接方法二的运用

焊接材料:M51+M51-F,低温铜铝焊接。
使用工具及气体:电烙铁,热风枪,第三代WE53专用液化气多孔喷枪,回流炉,隧道炉
焊接原理:完全靠母材的热传导熔融焊丝成型。
焊接方法:
1)清洁母材表面,并且在焊接处涂抹少量M51-F焊剂。(M51-F焊剂起到破除表面氧化膜,清洁表面,增强熔融焊丝的流动性)
2)用中型火焰预热样件直到焊剂呈淡黄,当微沸状时,表明温度已经达到工作温度179度左右(焊剂有指示温度和防氧化,增强薄层流动性),在加热母材的时候千万不要用火去烧焊剂,因为焊剂在火焰的烧灼下会发黑失去破除铝金属表面的张力的作用,所以千万要注意温度不要烧得特别高,当发现焊接有些发干或者发黑的时候可以用M51的焊丝沾一些M51-F重新涂在焊接处起到焊接辅助的作用。
3)焊敷万能51合金,融化焊丝在M51-F的作用下呈现流动性,在被焊处造成局部温度差以后,熔融M51金属会朝着温度高处流动,所以可以根据此特性造成温度差来达到单面焊双面成型的漂亮焊缝,该金属流过连接处,形成光滑整齐的连接。
4铜铝实芯焊丝配铜铝焊膏使用介绍
编辑

适合大面积的铜铝排、箔和大直径的铜铝管的焊接,焊接前彻底清除母材的油污、污垢、绝缘层等,可用毛刷等在焊接部位均匀地涂上铜铝焊膏,合上铜铝母材,保持焊件的平整,应用适当的夹具固定,用火焰先加热厚件,后加热薄件;先加热铜件,后加热铝件,保证焊件均匀加热。加热时从焊缝处可看到钎焊膏先由膏状变成白色固体,继续加热,当固体变成液态时,钎剂膏达到活性温度,及时添加钎焊丝到焊缝中,当焊缝中流满钎料时,再用火焰微微扫一下焊接部位,使留的钎剂能从焊缝中排出,避免夹渣。移开焊枪,待工件自然冷却,即可完成焊接。
5行业范围
编辑

1、制冷行业铜铝管的套接,中央空调铜与镀锌管,不锈钢管,铝管的异种焊接。
2、变电行业的铜铝端子,铜铝引线,铜铝导电排的焊接。
3、电子电器工业的散热器管,电机,母线的焊接。
4、另用于生产生活中水龙头、耦合连接器、配套的螺母等等。

网友:
铜铝焊接即是把铜质材料和铝质材料通过焊接工艺接成一体。因为铜和铝都属易氧化金属,所以铜与铝的焊接一直是一个国际性的焊接难题。
2常用的焊接方法

1,传统上常用挂锡和熔锡的方法焊接铜铝,这种方法成型不好,没有
很好的强度,由于锡的熔点低又不能焊接在高温工作下的工件,所以此种工艺只适合低温条件下的小工件上使用(只适用于多股铜线和小规格铝漆包线的焊接),很难应用到其它产品的生产中。
2,用熔化焊、摩擦焊、冷压焊、爆炸焊、电子束焊、超声波焊等焊接方法焊接铜铝,焊接出来的接头脆性大,易产生裂纹且焊缝易产生气孔,焊接起来的工件难免出现断裂,出现断裂后就可能使导电体断路、使管道泄露,所以往往达不到实际生产中要求的效果。
3,用钎焊(通常用火焰钎焊、炉中钎焊和高频钎焊等)把铜和铝焊接在一起,通过钎焊工艺把钎料作为中间介质把铜和铝焊接在一起(实际上是发生冶金反应,钎料通过毛细作用渗入铜材和铝材分子结构中),焊接后接头成型较好,抗拉抗剪性能及导电性耐腐蚀性好,是目前常用的铜铝焊接方法,市场上能用于铜铝焊接的钎料有上海嵩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铜铝焊丝、铜铝焊膏等。

铜排和铝排焊接
3铜铝钎焊方法介绍

焊接前彻底清除母材上的油污、污垢、绝缘层等;焊接时先加温母材,先加热厚件,后加热薄件;先加热铜件,后加热铝件;来回移动焊枪均匀加热焊接部位,焊件温度达到450-500°C时,将焊丝加入焊接部位,让焊丝均匀熔化流入焊缝中(不可用火焰直接对准焊丝加热、焊丝主要靠母材的温度溶化)。再用火焰微微扫一下焊接部位,保证焊接部位钎料铺展定位,移开焊枪并让其自然冷却,即可完成焊接。[1]
铜铝焊接方法一的运用

焊接材料:WE-ALCU-Q303
使用工具及气体:第三代WE53专用液化气多孔喷枪
焊接原理:自带钎粉为有机无腐蚀性钎剂,钎粉随金属包层熔融会速度破除金属表面氧化膜和金属表面张力,并能防止重新氧化,经过钎粉浸润金属表面,使得钎料能通过毛细作用而形成钎焊焊缝。
焊接方法:
1)清洁被焊金属焊接部油污,污垢,绝缘层,让其露出金属光泽。
2)工装好所需焊接件,一般推荐所需焊部位间隙为0.05-0.1mm,用气焊枪(氧乙炔热源),最好是用第三代WE53专用多孔喷枪,单独烧液化气的那种,这样会喷出较宽的火焰带,火焰比较柔和,从而能对部件进行更加均匀的加热)均匀加热被焊母材,待母材温度均匀上升到300度左右时,主要热源集中加热预先设计好的焊接处,同时扫射加热被焊母材。加热顺序是先厚件后薄件,先铜件后铝件。
3)待焊接处焊接温度达到400度左右时,以一定的焊接角度填充焊接焊缝处(角度以熔融焊丝充分熔敷于焊接部为宜),母材的温度一定要达到400度。待焊接部位的钎料在焊接处形成均匀焊缝时,移开焊枪,自然冷却,整个焊接过程完成,此过程中不尽量不要烧ALCU-Q303,因为这个不同于传统的焊丝,这个的原理是靠母材的热传导熔融ALCU-Q303成型的,可以用火焰的末端稍微燎一下焊丝助熔,但是千万不要用火直接烧焊丝。
铜铝焊接方法二的运用

焊接材料:M51+M51-F,低温铜铝焊接。
使用工具及气体:电烙铁,热风枪,第三代WE53专用液化气多孔喷枪,回流炉,隧道炉
焊接原理:完全靠母材的热传导熔融焊丝成型。
焊接方法:
1)清洁母材表面,并且在焊接处涂抹少量M51-F焊剂。(M51-F焊剂起到破除表面氧化膜,清洁表面,增强熔融焊丝的流动性)
2)用中型火焰预热样件直到焊剂呈淡黄,当微沸状时,表明温度已经达到工作温度179度左右(焊剂有指示温度和防氧化,增强薄层流动性),在加热母材的时候千万不要用火去烧焊剂,因为焊剂在火焰的烧灼下会发黑失去破除铝金属表面的张力的作用,所以千万要注意温度不要烧得特别高,当发现焊接有些发干或者发黑的时候可以用M51的焊丝沾一些M51-F重新涂在焊接处起到焊接辅助的作用。
3)焊敷万能51合金,融化焊丝在M51-F的作用下呈现流动性,在被焊处造成局部温度差以后,熔融M51金属会朝着温度高处流动,所以可以根据此特性造成温度差来达到单面焊双面成型的漂亮焊缝,该金属流过连接处,形成光滑整齐的连接。
4铜铝实芯焊丝配铜铝焊膏使用介绍

适合大面积的铜铝排、箔和大直径的铜铝管的焊接,焊接前彻底清除母材的油污、污垢、绝缘层等,可用毛刷等在焊接部位均匀地涂上铜铝焊膏,合上铜铝母材,保持焊件的平整,应用适当的夹具固定,用火焰先加热厚件,后加热薄件;先加热铜件,后加热铝件,保证焊件均匀加热。加热时从焊缝处可看到钎焊膏先由膏状变成白色固体,继续加热,当固体变成液态时,钎剂膏达到活性温度,及时添加钎焊丝到焊缝中,当焊缝中流满钎料时,再用火焰微微扫一下焊接部位,使留的钎剂能从焊缝中排出,避免夹渣。移开焊枪,待工件自然冷却,即可完成焊接。
5行业范围

1、制冷行业铜铝管的套接,中央空调铜与镀锌管,不锈钢管,铝管的异种焊接。
2、变电行业的铜铝端子,铜铝引线,铜铝导电排的焊接。
3、电子电器工业的散热器管,电机,母线的焊接。
4、另用于生产生活中水龙头、耦合连接器、配套的螺母等等。

网友:
百度:”铜铝焊接“下,刚发了二次,说要审核.........

楼主:
谢谢夭夭大哥的回贴使我有些了解,现在问题是我这套工件里旁边就有些塑料的配件包含着,还真的不能用高温的方法来解决呢。这就是头痛。

网友A:
我以前给厂子里接线时铜和铝接头外面抹上些大黄油。。。。。老电工说这样抗氧化 感觉也不是太好    我认为不如在接头的地方将锡或铅融化后浇筑来的长远。。。。。呵呵

网友:
楼上的楼上的楼上资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给厂子里接线时铜和铝接头外面抹上些大黄油。。。。。老电工说这样抗氧化 感觉也不是太好    我认为 ...

对啊,能不能先在铜皮上焊上一小层锡再和铝合金用罗丝连接,这样可使铝铜不容易直接接触,不知道这样有用吗?

网友:
先把铝件镀铜然后锡焊

楼主:
再请教大侠一下,改用电镀了的铁皮代替铜皮作连接会出现电离现象吗?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连接牢固后,再在外面涂层绝缘漆,电吹风吹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