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DJI如何对其飞控进行测试,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测试 ...
请问下DJI如何对其飞控进行测试,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测试过程?

楼主(2014-05-04):
请问DJI在测试客户发过来维修的飞控,不知道是如何测试的?飞控有时候有问题,有时候没问题,这个时候如何找出那一次有问题的??我们搞软件的就怕找不出问题,找得到问题还都好解决
DJI是不是有相关的检测设备来进行抗压等相关的测试,不可能仅仅凭试飞员的几次试飞就断定没有问题吧???

网友A:
还真的只能靠试飞员进行试飞……其实也不能把这么复杂的系统想得太简单化了,出问题的往往就是各个系统相加后的结果。

网友B:
这个问题还有大大指教下吗?

网友C:
起飞,旋转机头,前后左右打杆,***升降,换飞控继续测试
一个电池得测试好几个飞控呢,你以为DJI就为你开的啊

网友D:
修车也不会整个车拿去做测试吧 只能是根据现象进行判断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