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g pro fbl 这是啥意思

楼主(2014-05-04):
在群里聊天时,听见群友说飞越450不错,然后上网一搜各种名词,请问一下450dfg pro fbl这几个词语具体是什么意思?谢谢啦

网友A:
DFC吧 额 就是旋翼头和十字盘是两根很粗的拉杆链接的 没有相位器
FBL嘛 就是旋翼头和十字盘中间有相位器连接 拉杆不是很粗
另外 DFC旋翼头要低一些 比FBL更加靠近机身 相对的 操控的感觉也就更直接了 而且对舵机的要求也要高一些 一旦炸鸡后就很伤舵机

网友B:
是这道理

网友C:
DFC和FBL是对无副翼旋翼头的分类,DFC就是整合了变距杆和相位器的FBL。DFC旋翼更低更靠近重心,所以做动作更干脆。
450的PRO应该是相对于SPORT来说的,PRO是450的轴传版本,相对于皮带尾传的SPORT来说动力传输更直接、更高效,不过相对于皮传来说炸鸡成本高、噪音大。

网友D:
搜搜图,看看实物,原来如彼,上就上6S 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