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入倒飞不久,研究下倒飞熄火降落!还望指教一二!(模拟视频)

楼主(2014-05-04):
由于刚开始玩倒飞,航线还不会,飞了一下午模拟器了,突然想试试倒飞熄火!毕竟最近倒飞很频繁,不会熄火降落的话万一有情况就没办法了。经过尝试高空好做,带速度好做,就是悬停不好做,稍不注意下降率就大了或者大桨速度就不够了!有懂得朋友指点下倒飞熄火要领在哪里?尤其是低空熄火,如何让炸鸡率降到最小?(到底是先给正螺距提高转速呢还是直接负螺距翻过来,最多拍折脚架)当然了,如果现在尾巴出毛病了,那我是必炸无疑

网友:
行那,不会航线会倒飞。

网友A:
首先凤凰的空气浮力很人感觉就很大,如果是真机大桨存速不会有这么好,建议用G系列模拟器练。

通常的倒飞熄火降落是利用高速俯冲下降,然后拉平机身给大桨大量增速,最后翻转过来降落,基本就是一个表演科目。

你这个高度。。如果是真熄火了,炸不炸真不好讲,没有增速空间,能翻过来基本也就自由落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凤凰的空气浮力很人感觉就很大,如果是真机大桨存速不会有这么好,建议用G系列模拟器练。

通常的倒 ...

那如果倒飞悬停突然断电,怎么办?假如说高度5米,是应该全力翻过来重着陆还是带点正螺距先让大奖转快,等高度低了再翻过来降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倒飞悬停突然断电,怎么办?假如说高度5米,是应该全力翻过来重着陆还是带点正螺距先让大奖转快, ...

看你飞机大小,如果是450,500,最好别翻,慢慢倒飞平着降落水平地面,损失很小,如果是大机600,700,就有足够的动力来翻正,然后在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飞机大小,如果是450,500,最好别翻,慢慢倒飞平着降落水平地面,损失很小,如果是大机600,700,就有 ...

恩 老兄你说的还是最靠谱的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倒飞悬停突然断电,怎么办?假如说高度5米,是应该全力翻过来重着陆还是带点正螺距先让大奖转快, ...

5米,我会翻过来硬着陆,尽可能翻平,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如果有50米高度 不俯冲平着带正螺距匀速下降大桨加速也不会很快,可能要下降20米才能加速到有动力时的6到7成。只够翻平然后缓速降落。最好的方法是高速俯冲20-30米拉起,保接桨面与速度方向成90度一秒左右的时间(同时保持住一点负螺距),就是这一秒内大桨会疯狂加速到“动力转速”,然后翻正想怎么落怎么落吧。

5米高,根本没有加速空间,这时候带正螺距就是秒炸,还不如保持负螺距,接地前加大负螺距做缓着路说不定损失小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米,我会翻过来硬着陆,尽可能翻平,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如果有50米高度 不俯冲平着带正螺距 ...

好像挺难!还是先模拟器上练练再说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挺难!还是先模拟器上练练再说吧!

5米高度就算正飞,450以下的存活率也不高,正常飞行中,如果倒飞熄火,尽量横滚反过来,这样节省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5米高度就算正飞,450以下的存活率也不高,正常飞行中,如果倒飞熄火,尽量横滚反过来,这样节省动力
来 ...

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悬停状态下,450无论正飞还是倒飞,只要熄火了,落地前都不够加速度让旋翼转速维持升力了,只能最大化减小落地冲击力了!倒飞航线时候用横滚翻过来比拉筋斗翻过来旋翼掉转小,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D:
这么跟你说吧,模拟器你要是飞凤凰,那么默认的情况下基本上不是地球上的感觉,要是换了G4.5,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真实飞就我的亲身感受,5米高度倒飞失去动力,600N坦坦然翻正降落,450滚着蛋摔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跟你说吧,模拟器你要是飞凤凰,那么默认的情况下基本上不是地球上的感觉,要是换了G4.5,你就知道该怎 ...

我在试想  有没有人倒飞悬停在脚下,用手抓住脚架直接提住飞机的?应该可以实现哦,只要胆子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悬停状态下,450无论正飞还是倒飞,只要熄火了,落地前都不够加速度让旋翼转速维持 ...

450也可以,比较难,高度高一些会好点,还有就是电机转速要高。 横滚当然比筋斗节省动能,你要联系无动力,在模拟器上尽量用小飞机练习吧,不要用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试想  有没有人倒飞悬停在脚下,用手抓住脚架直接提住飞机的?应该可以实现哦,只要胆子大
...

倒飞没干过,正飞倒是干过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倒飞没干过,正飞倒是干过这事

我喜欢用手托住,你这样有点危险啊!什么cp?尾管这么长啊?我倒是见过MINI CP有倒飞抓住脚架的,450没见过,要不下次你用600演示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喜欢用手托住,你这样有点危险啊!什么cp?尾管这么长啊?我倒是见过MINI CP有倒飞抓住脚架的,450没见 ...

小丘v3,定桨距的四通机,你没玩过吧,很难飞的。这套机在家里,下次来你要是能飞好我全套送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丘v3,定桨距的四通机,你没玩过吧,很难飞的。这套机在家里,下次来你要是能飞好我全套送给你 ...

送就不必了,挑战一下还是可以的,左右手可以互换吗?你是日本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送就不必了,挑战一下还是可以的,左右手可以互换吗?你是日本手啊!

那个是单独控,改了手就归你了

网友E:
要不要试试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要试试真机
听说你有台600啊?

网友F(2014-06-24):
别人就是告诉你怎么做,你也不一定马上会学会,只有多练,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