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电机启动停止不一致。

楼主(2014-05-04):
问题是 6轴好盈铂金30A电调表风
电机
,每个电调设置行程都是一致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装到nezaV2上以后退油门电机启动不一致,收油门电机停止不一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把软件中的马达怠速速度调整为最高了,电机启动和停止才一致。请问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感谢!

网友A:
IMU高级校准GPS罗盘校准

网友B:
很正常的事,对飞行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不会有绝对的一致。

网友A:
不行重新校准电调行程

网友C:
这种情况 应该不影响正常飞行、、有个朋友的飞机也是这样 但照飞不误、

楼主:
关键是在收油门20%的时候其中就有几个电机已经停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