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谁乐 谁无语 哈哈哈哈哈

楼主(2014-05-04):
一罩遮千臭 ?x&sharefrom=ipad
按咖啡大神意思把会受干扰的接收机飞控离电磁场10-20cm远 这ATG机架也不可能把飞控按圆半径移动了 就只能把会受干扰的接收机和飞控用铜柱架高了十多厘米 差不多到gps这高度了 不懂哪里地方还受干扰不?  呵呵 够直接的意思了 架高后装了个盖笑颠我了 本来想一罩遮千臭的 谁知道罩上后那么威武  不懂风吹倒下不 呵呵~

网友A:
我擦,.,,你GPS高了就好了..犯得着飞控也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擦,.,,你GPS高了就好了..犯得着飞控也这样吗

飞控不会受干扰嘛? 接收鸡呢?

网友B:
飞控跟gps这么近会不会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跟gps这么近会不会干扰?

哪精灵呢 这么小空间如何婆

网友C:
何必。。。弄巧成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何必。。。弄巧成拙。。。。

成拙? 怎么说?

网友:
不要人云亦云,飞控是要感知机体姿态的,你肯定不知道NAZA垫那么高会对姿态修正有什么影响的吧,等你到炸鸡就知道了

网友D:
楼主实在是......,说什么好呢?
要减少干扰,不会把电调移到电机附近吗?
我觉得干脆你手提着飞控,让多轴扛着遥控器自己飞算了

网友:
这是,,为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实在是......,说什么好呢?
要减少干扰,不会把电调移到电机附近吗?
我觉得干脆你手提着飞控,让多 ...

哎 你看我之前的贴吧 懒得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 你看我之前的贴吧 懒得说了

没看,不过飞控里有个传感器叫“加速度计”,而且还是“X、Y、Z”三轴向的。用来检测位移,你现在这个装法,因为传感器远离动力中心,所以X、Y轴的位移会被放大,当机体横倾时,本来应该是陀螺仪感应的角度偏移,没有位移,现在“加速度计”也会检测到很大的位移,飞控容易神经错乱。到时感度很难调,而且定点也难达到效果。
飞控应尽量靠近6轴的对角交汇点,水平也是

网友:
炊事班班长-------背黑锅。

网友:
一看就是瞎折腾一个。。你吃着没事干是吧

网友:
自己想想,飞控那么高,不是放大了晃动么?

网友:
重心 不仅仅是中心

网友:
飞控最好和桨等高,装在六轴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