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ZA GPS异常,F550差点坠机

楼主(2014-05-04):
F550动力套,naza  gps模式下,一起飞就摇摇晃晃,跑偏乱飞,大幅掰杆才勉强保持稳定降落
550买了大半年  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之前飞得好好的
控是FUTABA T10J    天地飞7 分别试过验证不是遥控器的问题
IMU  GPS、磁罗盘都校准过了,问题依旧,
火了,直接拔了GPS模块飞姿态,问题解决,

网友A:
你好,请附上你飞机的安装照片。   最好可以将飞机摇晃情况拍下发上来。

网友B:
新人求教,风火轮之类的比小精灵强在哪里呢?载重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求教,风火轮之类的比小精灵强在哪里呢?载重吗?谢谢

各有利弊 小精灵适合新手、便携。风火轮适合动手入门

网友C:
只有换GPS,我买的GPS无法矫指南针,用强磁退磁,勉强能校,看模修正量,还是很大,最后果断找卖家更换,才解决,不知换回去的指南针又转卖给谁遭殃了!
大僵真是个**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换GPS,我买的GPS无法矫指南针,用强磁退磁,勉强能校,看模修正量,还是很大,最后果断找卖家更换,才 ...

我的NAZA用了10个月了 从没出现过这个情况,GPS返厂需要多久

网友:
第一次买的有问题GPS我也是拔了GPS测试才能飞,拔掉GPS就是飞手动不是姿态吧?指南针也一起拔了
Naza还能看lMU和指南针参数lWKM看不了这些参数,直接等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附上你飞机的安装照片。   最好可以将飞机摇晃情况拍下发上来。

默认感度,GPS下无法停止漂移,需要打舵修正,拔掉GPS无风姿态轻松悬停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A4MTUyNjY4==.html

网友D:
从第二个图来看,主控的方面是红色机臂为前,但GPS方向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的飞机,红色为机头还是机尾

红色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第二个图来看,主控的方面是红色机臂为前,但GPS方向反了.

好吧 我错了  犯了经验主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飞行高度较低
2. 飞行环境较复杂

小精灵也飞过  没什么影响

楼主:
停飞F550   拿s800解解焖

网友(2014-10-11):
引用 网友A:
1. 飞行高度较低
2. 飞行环境较复杂

你好我用的是大疆F550+NAZA V2,炸机后再开机NAZA在接入GPS模块后的LED灯显示手动为3个红灯,姿态模式为1黄3个红灯,GPS模式为1绿3个红灯是GPS模块坏了吗?还是撞击后需要重新设置下.我拆开看了下GPS天线里面有个陶瓷板已经裂了几道缝,别的线路我看了下都没有事.如果返厂的话应当如何返厂,维修的费用是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