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判定航模锂电池的好坏,哪位大哥给说下,小弟先谢过。

楼主(2014-05-04):
如何判定航模锂电池好坏或者如何判定性能,是负载与空载之间的压差越小越好,内阻就越小,哪位大哥给说下,越详细越好,本人小白一个,小弟先谢过,如果大哥嫌麻烦,给个链接,自己看也行。

网友A:
认个好品牌买就是,便宜没好货。衡量锂电的好换应该还不止这些吧,比如说使用寿命,放电时间等等,没有专门测试仪器也不必为电池的具体好坏去纠结,因为通常电池的好坏普通用户是测不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个好品牌买就是,便宜没好货。衡量锂电的好换应该还不止这些吧,比如说使用寿命,放电时间等等,没有专门 ...

谢谢大哥的回答

网友:
当然,同样的电池,不同的使用方法,对电池的寿命也是有影响的,比如,不要过放,不要过充,用后及时充,长时间不使用的需要隔一段时间充放一下电,不使用劣质充电器充电,不能高温存放等等。

网友B:
锂电是暴利产品,小白的话认价格买肯定没错,便宜没好货。但是自己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买好电芯自己焊,性价比最高,我认识一模友电池全是自己焊的,四轴2.5kg左右,自己焊的电池飞半小时

网友C:
买电池尽量不要贪图省那几个小钱,买好的,性价比更高。除了楼上几位说的,再介绍你看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7%B5%C4%D6%AA%CA%B6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是暴利产品,小白的话认价格买肯定没错,便宜没好货。但是自己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买好电芯自己焊,性 ...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电池尽量不要贪图省那几个小钱,买好的,性价比更高。除了楼上几位说的,再介绍你看看这个帖子。
http:/ ...

谢谢 已看您发的链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认个好品牌买就是,便宜没好货。衡量锂电的好换应该还不止这些吧,比如说使用寿命,放电时间等等,没有专门 ...

这个说的好,当初入魔图便宜,买的动物牌,开始使用起来和别的没差距,过了50循环大肚子了,单片电压掉很快,……杯具。电池这东西,有时候还真不是一下子能知道好坏的了,要经过时间的考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说的好,当初入魔图便宜,买的动物牌,开始使用起来和别的没差距,过了50循环大肚子了,单片电压掉很 ...

对于怀了孕且容量、C数下降很多的不易做动力电的旧电池来说,只能拆了2个插头可另作他用后,只有丢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4915&extra=page%3D1
看帖子

已看 【申精】超长持续更新中-史诗级巨作给新手的多轴配置选购指南。 谢谢

网友:
用200次充放后,还没有任何容量衰减和性能滑落的就是好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