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kyzhou】20140504——正式版Lightbridge测试

楼主(2014-05-09):
Lightbridge从2014年1月30日皇家狮鹫的预告贴到2014年4月30日的发布帖整整经历了3个月,我有幸一直见证这他的改进。无论从功能,控制距离,视频质量上都有突破。当然外观也有一些轻微的变化。

过程就不详细说了,五一收到的最终零售版样品,迫不及待地到场外试飞,目标是挑战官方所说的1.7km。

测试当天天晴,微风。电磁环境不算干净(50米开外有人玩直升机,固定翼,几米外有人玩2.4g精灵)1km外是著名的FPV胜地。

测试平台如下:

DIY H折叠机架,WKM飞控,朗宇3508S 380kv, 好盈30A刷BL-HELI固件, 13x6.5木桨,Turigy Nano 6s6000mah。全装备飞行时间能达到25分钟以上。

IOSD在这里实际上只充当canhub的作用(因为我没有canhub)

Lightbridge为了拉距临时贴在飞机上, 使用平面天线和牙签天线各一根。 平面天线用双面胶贴在塑料起落架上,平面朝前后方。 牙签天线自然悬垂。

地面端贴在三脚架云台上。外接一台a n droid手机。

下面是测试视频,全程一刀未剪,一镜到底,拉距1700米。
天线开始是90度V字放置,入上图。拉距到850米左右(视频1:45位置)遥控信号质量很低,这个时候调整了天线角度,边做两天线垂直向上,信号质量马上大幅改善,拉距继续。最终飞到1700多米信号降到极低并以红色字体表示警告。考虑已经达到测试目标,决定返航。飞机还能控,未触发失控返航。返航过程也顺利。

这里有不得不提一个小插曲,就是飞机临近降落的时候有来电进入,手机自动切换到来电显示。如果在超视距飞行时出现将不堪设想。真是有惊无险。 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坐飞机不能用飞行模式,必须关机。现在终于明白了,原来“飞行模式”是给我们放飞机的时候用的,呵呵!

由于个人疏忽,使用了旧版本的手机端软件,结果飞机模式不能正常显示,左下角雷达方向也是反的。 回家更新新版手机端软件问题解决,入下图。

试用完Lightbridge正式版后,觉得该产品无论从传输距离上和图像质量上都秒杀5.8G图传,1.7km的官方数据也真实的。 作为一个图传,Lightbridge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任务。那么在再细节功能上能否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呢?后面的文章会再和大家探讨。

网友:
作为一个图传,Lightbridge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任务   价格  亲民 下 更好

网友:
有多清楚

网友:
牛机,记得以后超视距控制要申领飞行执照了。否则按无证驾驶处理

网友A:
楼主的木浆效率和平衡性怎么样啊?也想换木浆,就不知道用在多轴上合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两天发现不是很好,延迟大,帧率低

发个照片或者视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木浆效率和平衡性怎么样啊?也想换木浆,就不知道用在多轴上合适不。

好的木桨非常平衡,震动小。

网友C:
LZ的天线装得有问题。Lightbridge的天线看样子应该是一对垂直极化天线。当远距离飞行时,收发天线最好都跟地面垂直,尽量保持让收发天线平行,并且两者之间最好无遮挡。如果LZ改进了天线的放置方式,估计可以飞得更远,超过2km应该不在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天线装得有问题。Lightbridge的天线看样子应该是一对垂直极化天线。当远距离飞行时,收发天线最好都跟 ...

对的,谢谢提醒

网友:
等降到平民价再考虑

网友D(2014-08-28):
请问这个图传效果很好但是2.4G的
会不会压制2.4G遥控器的信号 影响遥控距离?

您用的是什么遥控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图传效果很好但是2.4G的
会不会压制2.4G遥控器的信号 影响遥控距离?

用了这个图传,你的遥控信号经过地面端与机载端发送和接收。而不再需要遥控器自身信号发射功能。

网友(2014-10-19):
引用 网友E:
用了这个图传,你的遥控信号经过地面端与机载端发送和接收。而不再需要遥控器自身信号发射功能。

原来这个东西,无论是遥控信号还是视频信号是全靠它来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