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板上散热片学名叫什么

楼主(2014-05-04):
电路板上散热片学名叫什么?就是粘着铝散热片的那个黑色的,有三个脚的那个。

网友:
发个照片看看。

网友:
这是问散热片叫什么还是问元件叫什么啊?稳压管?

网友:
npn電晶體

楼主:
元件,粘在铝的散热片上的,还用一个小螺丝拧在铝片上的

网友A:
三端稳压   三极管   场效应管  。。。。。。等等  都有这种形状   有的在元器件和散热片之间垫上“云母片”        主要看元器件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端稳压   三极管   场效应管  。。。。。。等等  都有这种形状   有的在元器件和散热片之间垫上“云母片 ...

谢谢解答。

网友:
三端稳压   三极管   场效应管 可控硅 功放 各种都有可能,具体把型号拿给度娘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散热器!至少电源设计里这么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