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潮装机

楼主(2014-05-04):
最近一直飞固定翼,场地是个头疼的问题,再讲天气渐渐热起来了,上台水机玩玩,选择了相对简单点的海潮
开箱图

预装图

配件和电子设备

装好图

安装比较简单,说明书基本没动,也看不懂(全英文),等把接收机和电调防水做好后去试试
配置:郎宇2212 1400 ,好赢40A, 8*6 2200 3S

网友:
今天沙发格外多……飞机漂亮

网友:
挺好看的。没飞过,只感觉上推桨与机身距离这么大,起飞是否容易?飞水机有专门的防水舵机,楼主可以考虑。另外,希望楼主试飞后告知一下感受。

网友A:
电池放的位置发个图看看可以吗。一直未找到中心点。

网友:
我的海潮首飞失败了,是重心不对
希望LZ能成功飞行
LZ这个配置,重心不能按照说明书标注的,要是那样的话,会和我一样头重的
祝爽飞
不要忘记分享下重心位置哦
我一直在外出差,还没有回去,所以还没有第二次飞行

网友:
呵呵 很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的位置发个图看看可以吗。一直未找到中心点。

电调和接收防水还没做,电池位置还没确定

网友B:
不知道贴纸是否容易脱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的位置发个图看看可以吗。一直未找到中心点。

什么叫中心点?是重心吧?一般是重心未调整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调和接收防水还没做,电池位置还没确定

电调直接开皮704硅胶  ,接收机直接避孕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直接开皮704硅胶  ,接收机直接避孕套

电调不开皮,用704封两头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贴纸是否容易脱落。

嗯,我也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
水机安装还不懂,期待防水过程图,还有试飞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不开皮,用704封两头行吗?

封两头不安全我做的北极星直接扒皮整个涂的

网友:
我的也是扒皮上胶。就是一直没时间找重心点。

网友:
扒皮上胶???散热呢,涂多厚?

网友D:
我的北极星和海潮电调都是两头704,舵机外面704,接收机里面两边都是704.就OK了。北极星用的是2216/2400的,海潮用2216/1250的。调好了两机都好飞。老王

网友:
前天让一新手飞我的海潮,起飞后一头砸水里,损失桨一支,仓盖打的没用了。

网友E(2014-06-03):
引用 网友D:
我的北极星和海潮电调都是两头704,舵机外面704,接收机里面两边都是704.就OK了。北极星用的是2216/2400的 ...

请问,海潮
2216 kv1250 40A用多大的桨合适?

网友E:
楼主,你最终用的什么动力配置,搭配的什么桨?

2212 1400KV的不够用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海潮
2216 kv1250 40A用多大的桨合适?

9寸桨 再大就碰到机身了

网友:
其实水机的重心最好找了,比一般机机都简单,就在水阶处。全重配好后,机机放在地上,水阶像支点一样立在地上,前与后机身都不着地就对了。如果要起飞容易一点,距离短点,可将重心向后移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9寸桨 再大就碰到机身了

好吧,9047吧?还是9*6

网友:
我用9*6的,用4s2200的电池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最终用的什么动力配置,搭配的什么桨?

2212 1400KV的不够用么?

2212 1400绝对够用,我配的8060,原配的浆大一点,我没用,感觉水机不好玩,老是出状况,几次下水捞机,烦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2 1400绝对够用,我配的8060,原配的浆大一点,我没用,感觉水机不好玩,老是出状况,几次下水捞机, ...

那你出售不?嘻嘻,北 京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