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玩家,大家飞行用的什么模式?

楼主(2014-05-04):
APM的玩家,大家飞行用的什么模式?坛子里看到的飞行视频,好生羡慕。我飞起来怎么就那么难掌控?发现用悬停模式好控制,但最近GPS有问题,一飞就炸。各种模式后面有个简单模式,什么意思?没敢试,说是新手适合。定高模式好飞吗?现在想起试机心里就发颤,呵呵,有阴影了,就怕出意外。

网友A:
自稳起飞,定高走航线,悬停用定点。
简单模式就是无头模式

网友:
无头模式是什么意思/////过几天打算入一块APM,现在玩的是QQ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起飞,定高走航线,悬停用定点。
简单模式就是无头模式

无头模式,哪面是前?比如,飞行器升空,漂向远处,往回拉杆就可以吗?不用辨认机头方向?

网友:
自稳起飞,定高走航线   ,少切 LOI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头模式,哪面是前?比如,飞行器升空,漂向远处,往回拉杆就可以吗?不用辨认机头方向?

是的

网友B:
千万别切悬停,前天刚惨炸,即便GPS是好的飞控固件还没有相关的BUg,上了天GPS受干扰出问题你也没办法,有时候炸鸡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切悬停,前天刚惨炸,即便GPS是好的飞控固件还没有相关的BUg,上了天GPS受干扰出问题你也没办法,有 ...

我每飞必炸的原因就在这,开始飞了两次用GPS觉得好控制,自从升级固件和设备后,炸机就开始了。升级固件后没校准,理所当然的炸了;后来呢,一切GPS就横着***飞奔而去,急眼了就急丢油门,于是就斜着撞向地面,回来发现GPS坏了,返厂返修回来后还是如此。好在我在宽阔的荒草地,损失不大。一直找原因,最后发现罗盘校准错误,还没试机呢。炸习惯了,再多炸次也无所谓。就是想找稳定 适合我这样新手的操作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每飞必炸的原因就在这,开始飞了两次用GPS觉得好控制,自从升级固件和设备后,炸机就开始了。升级固件 ...

你把罗盘自学习功能打开吧,自从我开了以后就没出过问题,6级风,450照样定点2平米以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把罗盘自学习功能打开吧,自从我开了以后就没出过问题,6级风,450照样定点2平米以内

请教一下什么是“罗盘自学习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什么是“罗盘自学习功能”?

compass learn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每飞必炸的原因就在这,开始飞了两次用GPS觉得好控制,自从升级固件和设备后,炸机就开始了。升级固件 ...

我是成品机CX20,不知道是什么飞控,自从第一次飞就炸鸡后现在状况和你一摸一样,一切定点就乱飞乱窜,只能用手动模式,一直找不到原因,正在想要不要返厂呢,看你说返厂都没用,那厂家怎么说呢?说没问题又给你寄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成品机CX20,不知道是什么飞控,自从第一次飞就炸鸡后现在状况和你一摸一样,一切定点就乱飞乱窜,只 ...

GPS返回去修好了,但回来后校准罗盘的时候选项错误,所以还是炸鸡。是不是这个原因有待试飞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罗盘自学习功能打开吧,自从我开了以后就没出过问题,6级风,450照样定点2平米以内

自学习功能如何打开?我就是按照视频和说明书做的,开始是正确的,后来搞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自稳起飞,定高走航线,悬停用定点。
简单模式就是无头模式

定高走航线,,,我的机器慢慢飞航线定高还不错,,,,,,激烈前后左右飞的时候   掉高度很厉害
  定高走航线,肯定走不直啊,,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定高走航线,,,我的机器慢慢飞航线定高还不错,,,,,,激烈前后左右飞的时候   掉高度很厉害[/backc ...

谁的飞机不管什么飞控,激烈飞都要补油门。
走不直是不可能的,除非很大的横风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谁的飞机不管什么飞控,激烈飞都要补油门。
走不直是不可能的,除非很大的横风

看别人拍的视频,,一般都是用什么模式拍呢,,,很稳,,除去云台过滤了一些颠簸,,,机器本身也很稳

网友:
最近喜欢一路自稳到底

网友:
看楼主烟台福山的,我栖霞的,加q吧,有机会共同学习174693505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学习功能如何打开?我就是按照视频和说明书做的,开始是正确的,后来搞错了

功能列表里面的compass learn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定高走航线,,,我的机器慢慢飞航线定高还不错,,,,,,激烈前后左右飞的时候   掉高度很厉害[/backc ...

角度太大,电机马力不够肯定掉高度啊,走不直就多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别人拍的视频,,一般都是用什么模式拍呢,,,很稳,,除去云台过滤了一些颠簸,,,机器本身也很稳
...

就是自稳

楼主:
低空甚至超低空飞行也是用的定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切悬停,前天刚惨炸,即便GPS是好的飞控固件还没有相关的BUg,上了天GPS受干扰出问题你也没办法,有 ...

严重同意啊   我的就是切了LOITER  一阵大风过来  JJ就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把罗盘自学习功能打开吧,自从我开了以后就没出过问题,6级风,450照样定点2平米以内

请问罗盘自学习在APM哪里开啊!?能讲的详细点吗?

网友H:
实际上挺简单的:我一个3挡开关设置成①Stabilize稳定模式 ②Hybrid混合模式 ③La n d降落模式,另外一个2挡开关控制7通道的RTL返航模式。操作起来也很顺手的:6H的GPS室外10秒之内就锁定信号,然后用Stabilize模式解锁起飞,立马切入Hybrid模式进入自由飞行阶段要怎么飞就怎么飞,飞出视野范围也不怕的立马用2挡开关给个RTL信号等一会它又会回到你的视野范围了,关闭RTL信号后自动又回到Hybrid模式继续自由飞行,等时间差不多了就拉回头顶上空切个La n d模式就OK了。简简单单3+1的Simple Mode模式,其他模式对我来说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实际上挺简单的:我一个3挡开关设置成①Stabilize稳定模式 ②Hybrid混合模式 ③La n d降落模式,另外一个2 ...

完全同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实际上挺简单的:我一个3挡开关设置成①Stabilize稳定模式 ②Hybrid混合模式 ③La n d降落模式,另外一个2 ...

混合模式是什么模式?就是定高?然后你用的啥遥控器,兄台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混合模式是什么模式?就是定高?然后你用的啥遥控器,兄台

混合模式实际上就是加入了风力补偿的ALT-HOLD定高模式和Loiter定点模式的混合:摇杆在操作的时候是定高模式,一旦摇杆回中就会刹车然后自动进入定点模式,如果再钩选Simple Mode操作起来就更省力了。唯一不方便的就是起飞和降落时需要切换到Stabilize稳定模式或La n d自动降落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混合模式实际上就是加入了风力补偿的ALT-HOLD定高模式和Loiter定点模式的混合:摇杆在操作的时候是定高模 ...

这个模式不错啊!你说的推杆就是,是推油门吧,一推油门就变定高,但是带风力补偿。推其他的位置,比如自旋,或者前进后退左右,是不是还是保持定点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罗盘自学习在APM哪里开啊!?能讲的详细点吗?

compass learn 开到enable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大家多定点模式那么害怕?炸机肯定有原因的,软件bug的可能性很小。开发者既然开发了这个功能并加入到稳定版本中,那就说明这个功能本身是成熟的。而且定点模式出来又不是一两天的事情,有问题也早发现了。

网友:
上面说的混合模式不错,准备试试。一般来说切定高模式降落比较好(新版本支持)如果切自刎模式,如果油门打小了就直接自由落体的感觉,打大了容易一下飞高,然后新手猛减油门又自由落体,所以我建议新手还是用定高模式起飞或降落反应不如自刎那么灵活,但是正好新手用。我一个三段开关和一个两段开关控制6中模式,全部down 自刎 第二定高 第三定点 第四RTL 第五自动 第六 自由模式。看来可以搞个混合模式在里面La n d模式没用,但是RTL可以自动降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实际上挺简单的:我一个3挡开关设置成①Stabilize稳定模式 ②Hybrid混合模式 ③La n d降落模式,另外一个2 ...

新手求教D10如何设置7通道为R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