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 山区飞行的行家吗 ? 请教问题,先谢了!

楼主(2014-05-04):
看图,用天行者2014 翼展1900的,(动力2814kv900、浆1155、2个4s5000毫安电池、带云台带狗)从 青溪泻玉 边上的 水库大坝 起飞海拔高度200米, 飞到 天岳关 直线距离 5公里, 海拔高度 1000米,相对高度 800米 ,再飞到 只角楼 海拔高度 1680 米,相对高度 1480 米, 然后 直接回航离水库大坝直线距离 7公里,可以做到吗?

网友:
飞控失控保护设置好,返航高度设置好,没问题的。

网友:
应该没问题,但是需要起飞爬高,不要在飞行中爬高,最好一次到高度,巡航电流很小,一般飞下来不成问题。4s 6000一块电池飞过21km

楼主:
谢谢各位!~ 我都是在湖区飞, 没飞过山区

网友:
你看俺算不?你想怎么飞?

网友:
我想知道你的飞机起飞重量多少了?2814KV900的电机配1900天行者带无刷云台还是两个5000的电池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不知道你起飞困难吗,山区飞,爬高能力最好高点,至少5米/秒比较充足!山顶风速很高的!不要贴着山顶飞,气流乱!动力不足容易坠机!

网友:
算好高度差,飞之前用GOOGLE查一下有没有高山

网友:
我和你配置一样,只是飞机是2013款。看你的航线规划里爬高占了很大一部分,爬高很费电,建议自然逆风爬高,否则续航会吃紧。。我平原逆风爬高到600,来回40KM落地15v。天行平飞很省电的。

网友:
只要保证全程都没有山阻隔在你与飞机之间就行。另外尽量不要让飞机飞越山脊。如果非要飞越山脊把飞控的自动返航设到平飞返航,不要用降高返航。

网友:
我也想飞这样的行线,2013款天行者,还没试过10000MA电

网友:
什么飞控飞?

网友:
A 200M  B 1000M  C 1680M
A起飞后,设置1点高度1000米,等待无限时,前提是有数传地面站,如无,则设置制式时间为高度/你飞机平均爬升率+30S,到高度和时间后,自动开始2点巡航,2点设置为距离B点距离500米以上,然后B点同A设置,制式时间变化,高度设置为1680,则飞机达到1680米后以此高度飞往C,C点到达后等待时间为0,返航A点,A点设置4或5点或多点,以制式时间反复降高。

如有地面站,且全程链路通畅,则只需要各点设置高度后制式时间为无限时,达到高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写那么多只显示一半

网友:
2814用来飞1900貌似动力勉强点。。。

网友:
设平飞自动返行,低了就怕撞山,设高过山的高度返行在降 ···   你那个是Google地球吗,能量山高度吗,海拔高度,  我 下的Google地球没见有海拔高度了??

网友:
用APM飞控,在规划航线时勾选验证高度,遇到大山飞机可以自动爬高。

网友:
一会给你发个山区飞的视频。选好起飞的,没问题的

网友A:
高度 看 地图的 等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