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轮子设计和加工,求指导。

楼主(2014-05-04):
因为履带是不锈钢的,所以我打算这样来做轮子,轮盘部分用LY12,以减轻重量,然后再在轮盘外套一个不锈钢圈,减少与履带的摩擦增加寿命。
如图依次是:
轮圈:直接买现成的直径133mm,厚3mm的304不锈钢管,锯成小段。

轮盘和整个轮子组合在一起的样子:

组合体:

轮盘打算整个用LY12铣出来(车床太小)。毛坯是直径130mm左右的LY12实心铝棒锯成的小段,先钻孔,再铣出一面的形状,然后翻面再铣另外一面。一共要做32个。所以想设计一套夹具来夹装毛坯并定位,以方便翻面和重复加工。轮盘做好后再将钢圈套上。夹具的形状如下图:

一共两个一模一样的夹具,先将一个用M8的螺栓紧固在台面上,然后放毛坯,再把另外一个靠上去,然后通过侧面的M8螺纹孔拧紧,紧紧夹住毛坯。夹紧后,再把活动的夹具通过螺栓拧紧在台面上。夹具的侧面四个孔分别是两个8mm的装钢棒的导向孔和两个M8的螺纹孔,有这个必要装两根钢棒来导向吗?南京肉**兄说的用凸轮锁紧对偶来说太复杂了,搞不定啊,所以就想用螺栓来锁紧。夹具想也用LY12来做,因为机机小,夹具铣削量又大(夹具上的台阶深度都在10mm以上),如果用钢的话,怕很吃力。

加工方面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定位问题,毛坯是直接从实心圆棒上锯下来的圆片,定位的时候怎么使零件的圆心和圆棒的圆心尽量接近。考虑到圆棒可能不是很圆,所以选用直径比零件直径大的圆棒,想铣出内孔后,再上车床用反爪撑住,车外圆,尽量使内外圆同心。内孔的直径是40mm,小车床是PL210,卡盘是100mm的,能装得上吗?

2.轮盘中间的孔直径是40mm,想先用钻头钻上一圈孔,然后铣一圈,中心部分铣剩下一个圆饼,这样减少工作量,节省材料。但因为那个圆饼是悬空的,铣到最后肯定会掉下来的,而整个轮盘比较厚,有14mm,圆饼掉下来的时候可能会卡住铣刀,甚至崩断铣刀。有什么办法解决么?或者用铣刀当钻头,钻孔间距小于铣刀直径这样往下钻?

3.就是钢圈套轮盘怎么才能使钢圈不脱出来?偶设想轮盘直径比钢圈外径稍微大0.1,0.2mm,然后将钢圈加热后套上去。但这样不知道好不好操作。另外就是套上前在钢圈的内部涂上一层胶水,胶水固化后要有弹性,不能很硬,这样套上粘上后可以有个缓冲,防止两种材料膨胀系数不一样而脱胶。有这样的胶水吗?

暂时想到那么多。整个零件的精度要求不高,只是希望轮子的内外圆尽量同心就好。其他的形状实际上都没有任何功能,纯粹是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