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机器鱼

楼主(2014-05-04):
这算是机器鱼吧,简易型的。内置沉浮水泵,电磁阀与压载水袋。通过3只防水舵机来控制航行与航向。友不是R/C遥控的,会做成自主航行的。我会将航行照片与录像上传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不错,做科研阿

网友:
怎么看这肚子里的东西像是原子反应堆啊

网友:
牛逼啊!顶支持折腾

网友A:
亚曼跌!!亚曼跌!!亚曼跌

网友:
有意思  有创意   有见解   期待    祝成功

网友B:
有创意,想问下那么多插座起什么作用

网友:
不简易了,很复杂了!

网友:
应该叫仿生鱼,跟鱼的流动原理相似,不过机器还是机器动作没有真鱼顺滑,动作比较僵,效率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创意,想问下那么多插座起什么作用

三个是前后的三个舵机,一个是备用的舵机,一个是天线,一个是充电插头,中间那个大的听说要用来装各种传感器。

网友:
我是新人不太懂哈、我觉得鱼鳍应该水平放置、这样在前进时调整鱼鳍角度就可以辅助上升或下潜了、

网友:
仿生推进?

网友:
你好请教一下你是直接用的防水舵机么  舵机线你是怎么引出来然后防水密封的呢?

网友(2014-07-16):
加点装饰更好

网友:
这东西下水,真是吓死<。)#)))≦鱼啊

网友:
虽然看不懂,都顶下吧,很多年前电视上也看过 一些机械的 鱼,但自己能做出来的,还是挺佩服的。

网友:
这鱼能潜多深,要是遥控的话,估计也麻烦,根本看不见水下情况,,就是能看到,水如果比较浑浊的话,估计摄像头的作用也大不了多少,还有对电池的续航时间也是考验。

网友:
楼主的友人 估计都考虑到了,故设置成能够自主航行。有多少 传感器 要被加进去, 像怎么 躲 避 一些水里的 水生植物,例如一些藻类等。

网友:
还有如果是河流的 河堤,浅滩等不适合游动,有什么办法 水下感应到,然后避开。

网友:
超声波 在水下 能不能用,印象中 见过 某宝有种陆地上 可以利用  超声波,躲避障碍的小 车  卖,对应那个零件也有 售, 不知 能否用上。

网友:
很不错,像一个水下科研设备

网友:
感觉推进效率很低啊 . 说几句不太中听的意见:  如果要仿生, 就尽量模仿鱼的运动, 越像越好, 看看咱们的技术能像到什么程度.  如果要自主运行, 那还是用传统的螺旋桨推进比较好, 看能自主运行到什么程度.  要想用鱼的仿真推进, 再加自主控制, 恐怕很难实现. 船身的晃动就会大大干扰陀螺仪, 而且肯定很费电, 速度又慢.

网友(2014-08-30):
引用 网友A:
亚曼跌!!亚曼跌!!亚曼跌

真色

网友(2015-06-23):
引用 楼主:
三个是前后的三个舵机,一个是备用的舵机,一个是天线,一个是充电插头,中间那个大的听说要用来装各种传 ...

你好 你做的机器鱼重量大概是多少 尾鳍摆度 25度效率最高

网友(2016-06-07):
这个太牛了

网友(2016-11-18):
挺可爱的,萌萌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