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精灵电池车载充电解决方案

楼主(2014-05-04):
想通过汽车点烟器给精灵
电池
充电,
方案一:接12v转220v逆变器再接精灵专用
充电器
,要多大功率
方案二:接恒流恒压模块充电 ,怎么搞啊

网友A:
a6之类的平衡充不能冲精灵?

网友B:
功率大约100W足够了,不过点烟器逆变的话容易烧保险丝
别这样弄…精度不够锂电池鼓了你将近1000元就没了

网友C:
100W功率的逆变器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W功率的逆变器足够。
300w的逆变器 充精灵二 逆变器过流断电报警 没法用

网友D:
有钱就直接买个原装的车载充电器吧,¥599
喜欢折腾就直接DIY一个好了,精灵2的电池内置保护板的

网友E:
300w的逆变器 充精灵二 逆变器过流断电报警 没法用 300w都过流保护,话说你接点烟器充伤电瓶的

网友E:
如果可以买个小功率的汽油发电机放后备箱,出去野炊也可以用

网友F:
用车电瓶太伤车。能用手边的PL6最好,电池站也有现成的。有朋友成功了,正在关注。

网友G:
50w样子,应该带的动

网友H:
关注下是否成功~~~~~只有一个电池是烦点~

网友I:
如果是精灵2的话DJI有专用的车载充电器,买一个吧,毕竟那么贵的电池,用这个方便。如果是精灵1的话选择就很多了,简易平衡充淘宝有的是,自己随便买一个2A电流的就足够了。

网友J:
12v 轉220v 又轉12v不累嗎?電能都給轉沒了!
dji有車載充電器可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