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推在中间位置时,尾桨螺距负向导致的正向补偿不足问题

楼主(2014-05-04):
看标题不知各位老鸟看不看得懂。。。新手专业术语欠缺,语言无法准确表达,请海涵。。。
下面用图片说话:
飞机是飞跃450 pro v2,尾部有如下情况,请看第一张图:
当尾推在中间位置时,尾桨螺距是负方向(从上往下看机身时,设逆时针向扭力为负向,顺时针向扭力为正向,按理论中立点就是悬停尾桨夹螺距为正5°,下同),

第二张:
尾推推到底时,尾桨负向螺距这么大,将近45°(当然飞行中用不到这么大)

第三张:
尾推拉到底时,正向螺距只有下面这点,当突然加大油门或者主桨大螺距时,尾部补偿估计会不足。。。
(下面的这个尾推已经拉到极限了,蟹抓和尾推都已经有干涉了,未干涉时螺距比这还要小)

图中尾推是新买的冰人双推,但跟这个双推没什么关系,用之前的飞跃塑料单推也是这样,负向有余正向不足,
自己的分析原因是:尾轴太短,或者说是尾连杆头太长。。。
本想换个短的尾连杆头了的,单今天观察时突然想到:
把尾桨夹倒过来装不就好了吗?
就是说:以下图为正确的安装方向,尾桨夹倒过来装就是上方桨夹的摇臂到右边,下方的桨夹摇臂放到左边,
同时把尾舵的方向调反向,尾桨的不也正好反过来了吗~!?正向的补偿也比负向的大,而中立点正5°时,尾推也大概正好在中间位置!
不知这个方案可不可行?尾桨夹装反会有什么影响?(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好影响吧。。。)
请各位老鸟们评估一下本小鸟的愚见可不可行。。。谢谢!

网友:
这可以啊,没问题的说,就是尾桨的修正补偿什么的要反着设置一下~~其实这样设置没问题的,有些人就是习惯以尾桨能给头一个自然的反扭力为中立点,虽然陀螺仪只要锁尾模式,怎么都无所谓=.=但是如果是处在LZ后来调整的位置,同时滑块又是在当中附近,那这样感觉左右方向自旋会差不多,感觉更好~~

网友:
照你的想法那样就错啦,那个会变成尾桨拉着连杆走,很危险的,千万别这么干。变距拉杆必须在桨的前端!
因为这样桨夹会推紧连杆头,螺丝受到挤压,不会有松脱的危险;反过来变成桨夹拉着连杆头走,螺丝受到牵拉,会被拉松脱的。

楼上今后也千万别这么干,哪天尾桨突然失控炸鸡是小,尾桨的转速射起来那可是很恐怖的。

把你的连杆头换短的就行了

网友A:
楼上座沙发的仁兄不厚道哦!
不要糊弄新人!误人子弟!!
我刚接触直升机时也考虑过楼主的方法,但是瞬间被否决了
其实对于直升机中的450PRO来说,很多设计都是经典
仔细去“品味”它的各项细节,你会发现它无法被替代
450L真的有450PRO好吗?
不说废话,言归正传
直升机的尾拉杆(尾推杆)多半工作在(负螺距)-楼主起得名词
也就是舵机以拉为主——抵消大桨的反作用力
这样以往的钢丝拉杆就工作在这种状态下,也就是尾桨推的力量相对小一些
假如你的方法换上钢丝就很难达到效果!
是不是换了碳纤拉杆就万无一失了?
450PRO在以往有很多玩家都出现过尾波松掉、尾管夹不紧导致炸鸡
你这样一改动
假如尾轴笔直、变距滑套顺滑、碳纤拉杆滑环顺滑,那它也时时刻刻在向后推着尾波箱,直升机的高频振动你晓得的
假如有一样不爽就会让你好看!!
…………
支持三楼的看法!不可让连杆推螺丝

如有不妥楼下补充!!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座沙发的仁兄不厚道哦!
不要糊弄新人!误人子弟!!
我刚接触直升机时也考虑过楼主的方法, ...

多谢多谢!!! 恍然大悟,茅塞顿开啊。。。
看来还是换个短点的尾连杆为上策。。。
也感谢楼上另外三位兄台!!!

网友B:
以主漿為例,氣流經主漿流向機身為正螺距,若單以順時轉為正,逆為負,會搞混,另有很多機機主漿
是逆時轉,尾漿順時轉喔,

#你最後張尾漿圖(逆時)是主流450標準設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主漿為例,氣流經主漿流向機身為正螺距,若單以順時轉為正,逆為負,會搞混,另有很多機機主漿
是逆 ...

谢谢……专业术语不大懂…… 只能自己定义名词表达了……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 很早 俺就注意到了,是可以 反过来装 :

尾舵机 就变成 以“后推为主”,利弊 大家都 讲得很透彻。

网友:
说明书都写的水平,垂直,舵机达到中立点。这样左右行程基于舵机中立点一致。但是实际飞行时舵机并不在中立点,所以滑套左右行程不一致。也达不到速度一致。滑套行程依赖舵机行程设置。这样带来结果是左右旋转速度不一致。
对于这个问题一直不得骑姐。不晓得上面这样理解是否正确,究竟舵机臂和拉杆垂直时候尾桨什么角度,如果不是水平应该是什么角度,不同尺寸长度的尾桨应该是几度?

网友C:
是不是设计时候就已经考虑了图三,飞机尾巴向左(右转)需要的力量比向右时候小,因这部分力已由主旋翼扭力补偿。考虑主旋翼旋转方向。

3 5 11楼的说法不太懂。是以舵机处在中立点并且垂直的前提下的结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设计时候就已经考虑了图三,飞机尾巴向左(右转)需要的力量比向右时候小,因这部分力已由主旋翼扭力补 ...

跟舵机没关系,是觉得飞越这个尾轴长和尾连杆长度配和不太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设计时候就已经考虑了图三,飞机尾巴向左(右转)需要的力量比向右时候小,因这部分力已由主旋翼扭力补 ...

主旋翼是顺时针转,所以应该是尾巴向右的推力要大……大部分飞行时间力尾桨应该是向右施推力,给直升机尾部一个向左的反作用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旋翼是顺时针转,所以应该是尾巴向右的推力要大……大部分飞行时间力尾桨应该是向右施推力,给直升机尾 ...

对啊。你的图二正好说明这个啊。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你的图二正好说明这个啊。是不是?

按图二转就是对直升机尾部有向右的拉力了…… 和主旋翼旋转的反扭力作用方向相同,两个力对机身的扭力都是逆时针方向,导致机身快速逆时针旋转……

网友C:
主旋翼顺时针转动,才需要更大向右的力。(逆时针)。你理解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旋翼顺时针转动,才需要更大向右的力。(逆时针)。你理解反了吧。

这个向右向左是向对的,尾桨对空气的力是向右的(就是尾桨处的风是向右吹的),尾桨对直升机尾部的力是向左的……(通过向右吹风得到向左的反作用力),应该这么理解……

网友D:
450的尾变距可以反装的,这样左右行程就基本一样的,我的450就是这样装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暴力3D 超过500起落了,晚上传个图片给你。

网友E:
冰人尾雙推+飛越蟹爪+亞拓H45183新尾控制連桿頭之最大 最小螺距給樓主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冰人尾雙推+飛越蟹爪+亞拓H45183新尾控制連桿頭之最大 最小螺距給樓主參考

谢谢,问下这个尾轴也是飞越的吗?

网友:
比较关注此贴

网友F:
对啊,以前有说法是,陀螺仪切到非锁尾模式下,调试滑套到那个位置,使尾桨产生的推力能差不多正好抵抗桨的反扭…如果是按照正常的安装方式,就算让尾中联跑到尾轴的头,估计也很难保证在中立的时候,飞机空中左右自旋速度一样……
就是说,如果滑套是在中间位置,保证两侧行程量的相同的同时,也是尾巴的中立点,那产生的尾巴螺距必须给尾巴一个向左,让头往右扭的力,也就是LZ那样反装桨的方式……再说如果说是推还是拉,如果在中立点时候尾桨正好能平衡飞机,那堆尾舵机不是负担更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啊,以前有说法是,陀螺仪切到非锁尾模式下,调试滑套到那个位置,使尾桨产生的推力能差不多正好抵抗桨的 ...

嗯嗯…… 终于说到一起了…… 之前的表达可能没有表达好,意思都明白,就是向让尾推在中间位置的时候能刚好能做到旋停,这样左右旋转速度就能做到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的尾变距可以反装的,这样左右行程就基本一样的,我的450就是这样装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暴力3D 超过500 ...

可能目前为止还没出过问题,但5楼的解释我这新人也觉得很有道理,正反的设计还是有那么个意义,小飞机可能还好,大飞机就太危险了…… 直机这东西还是严谨点好,基本的标准最好还是遵守,以防任何人为的不测,我已经定购了短连杆头了,到时换上再飞~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嗯…… 终于说到一起了…… 之前的表达可能没有表达好,意思都明白,就是向让尾推在中间位置的时候能刚 ...

我就是这样调的诶,而且如果你买了冰人的推力尾桨夹,他们还会要求你把桨夹反180度装,因为摇臂的长度改变了的…
再说了,如果不反装,自旋左右速度不一样,会逼死强迫症的,绝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这样调的诶,而且如果你买了冰人的推力尾桨夹,他们还会要求你把桨夹反180度装,因为摇臂的长度改 ...

我已经下了21楼推荐的亚拓连杆头的单,孔中心距是5.3mm,量了一下自己的飞越的将近7mm,短了1.7mm估计中立点差不多就在尾推中间位置了,过两天到货装上之后给结果,嘿嘿~ 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反装,长长的尾控制杆用拉力工作总比推力工作好,我也有点强迫症…… 连四面停都没练好就想着左右旋转速度一不一致的事…… 真是自不量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问下这个尾轴也是飞越的吗?

尾軸我是亞拓和飛越混用,規格上這兩家尺寸差不多,附上另2架尾巴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軸我是亞拓和飛越混用,規格上這兩家尺寸差不多,附上另2架尾巴參考看看

谢谢~  亚拓的连杆头已经订购,明天就到了

网友(2014-12-0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换了一根较长的48.7mm的伞齿轴(标准的47mm,)就完全解决。只可惜已经被扫齿了,也不知道在x宝上哪家买的

网友G:
超级简单,伞齿上那个铁棍上不是有个槽吗?  不用这个,在另一面最最最靠近根部的地方,从新磨一个槽出来,尾桨夹就可以最大限度往外装,你就会发现问题全部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超级简单,伞齿上那个铁棍上不是有个槽吗?  不用这个,在另一面最最最靠近根部的地方,从新磨一个槽出来, ...

嗯,这都半年前入门的时候的帖子已经解决了~我是换了亚拓的短8字臂解决的…… 你说磨的是不是尾轴外端? 那里尾中联已经装在根部了,再磨往外拉尾中联外边都要悬空了……

网友H:
我8月买的飞越450PRO貌似没有这个问题,我也改了老冰的双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8月买的飞越450PRO貌似没有这个问题,我也改了老冰的双推

那可能厂家给改善了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这都半年前入门的时候的帖子已经解决了~我是换了亚拓的短8字臂解决的…… 你说磨的是不是尾轴外端? ...

我飞机又出问题了   飞的好好地  突然就不锁尾,  急速左旋一下,突然又锁住了,然后反复几次,直接锁不住,疯狂左自旋,怎么回事?  检查了,舵机没问题,陀螺仪应该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飞机又出问题了   飞的好好地  突然就不锁尾,  急速左旋一下,突然又锁住了,然后反复几次,直接锁不 ...

皮传还是轴传啊? 皮传的话可能跳齿了吧,轴传就检查一下各个齿轮还有尾传轴两边有没有问题吧…… 舵机和陀螺都没问题那只能是传动出问题了吧…… 还有看看尾变距是否顺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传还是轴传啊? 皮传的话可能跳齿了吧,轴传就检查一下各个齿轮还有尾传轴两边有没有问题吧…… 舵机和 ...

轴传  我把陀螺仪拆开看了一下,没有晃动,装上以后,直接不锁尾了,感度调高也没用了,估计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