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2560+GY-86海盗方案!

楼主(2014-05-04):
在论坛潜水也有大半年时间了,总结了一些经验 开始打造2560+GY-86,先看了MWC固件,后来听说海盗固件功能强大,果断玩海盗了!本来想自己画板,但是打样成本太高,还是算了,
来几张飞控板的焊接图

整个过程:
1,PCB焊接
2,刷bootloader参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3758&highlight=mwc
3,下载新的APM固件ArduCopter-MPNG V3.0.1 R2,根据自己PCB板子的功能修改编译代码,确认编译OK后 下载到飞控板   参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9737&highlight=%BA%A3%B5%C1
4,连接好GY-86模块到飞控板(电机,电调先不接)按照编译代码通道顺序接好收机
5,下载APM地面站软件 用来配置飞控参数,和校正姿态传感器,罗盘等
注意:新的固件V3.01 R2固件刷好后要先进行校正姿态传感器,罗盘校正,成功PASS后 才能解锁!
6,链接FTDI到飞控板对应的FTDI口,打开地面站软件与飞控链接这里成功连接后地面站的水平仪 你在晃动飞控板时水平仪刻度会变化,然后  进行功能配置 校正和确认接收机通道顺序正确,然后开始校准接收机通道行程
7,解锁 油门拉到最低,方向打像右 ,观察地面站的水平仪的红色字体变化,解锁后推动油门,观察每通道是否有PWM 输出,晃动飞控板,每个输出通道进度条会发生变化 到此 飞控基本调试基本完成
8,先校正好电调的油门行程,链接电调,电机 到飞控的输出通道,轻推油门确定转动方向,装好桨 可以试飞了!
我第一次首飞成功,由于操控不熟悉,小炸了一下,(撞树上了 断了只桨 )后来换了之后连飞了两块电,感觉还可以(默认参数!)

                                                                                                    最后 挂上了GPS,设置了自动调参数模式,等待下次试飞调整!

网友:
焊工赞!一看就是专业相关,还有焊台!

网友:
技术牛逼,新人表示完全看不懂

网友A:
好奇芯片是怎么手工焊上去的?貌似看楼主是先弄了一坨锡,然后怎么就焊好了??

网友:
买板子自己焊的是吧,我也有一块这一样2560迷你板,就是刷海盗连不上地面站。

楼主:
我的,可以正常链接,蓝牙 都能链接的,还是你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芯片是怎么手工焊上去的?貌似看楼主是先弄了一坨锡,然后怎么就焊好了??

上锡之后,用刀头烙铁 拖掉多余的锡,OK

网友:
请问这个DIY的飞控有日志记录的功能和存储日志的存储器吗(APM飞控上有块16Mb的存储器)

网友:
这飞控主体好简单,就一块单片机呢?是需要外接传感器吧?

网友B:
海盗貌似不能记录 日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芯片是怎么手工焊上去的?貌似看楼主是先弄了一坨锡,然后怎么就焊好了??

其实以前实习的时候 用热风枪吹上去就很完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盗貌似不能记录 日志的。

我也感觉是这样的,没看到过存储芯片。

网友(2014-09-28):
有原理图吗?2560+gy86少见。

网友:
LZ的拖焊不错嘛

楼主:
这芯片 是最好焊的

网友(2015-07-28):
我手上也有一块和楼主一样的板子,想刷海盗固件,可否请楼主指点一二,在此先谢过

楼主:
按照论坛下载的固件自己编译修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