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 V2抗风能力如何?周六北 京大风,最大风力8级

楼主(2014-05-04):
五一期间周六,北 京下午大风,间歇风力7-8级。

因为风太大,想试试H4 680+S4V2的抗风能力。于是选择风小的时候,起飞悬停。因为预计可能要摔机,所以没敢飞太高,距地面3米悬停(太低担心地效和风力影响,高低起伏太大撞地)。

一开始一切还好,虽然晃得厉害,但还好。正当得意认为不会有事的时候,低头转身处理另一架四轴,忽闻同伴惊呼。转身忙看,680已经从空中跌落,损失轻量化脚架的一根杆,桨一只,C卡一个。

不知各位用S4 V2最大抗过多大的风。

网友A:
s4不知!之前x4和x6官方参数是最大抗风8米/秒,也就是5级风!现在双子星,x4v2,x4p什么的不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4不知!之前x4和x6官方参数是最大抗风8米/秒,也就是5级风!现在双子星,x4v2,x4p什么的不知道啦

官方给出的数据一般会偏保守些,以避免责任。不知实际极限风速是多少

网友:
不知是否有地效影响

网友B:
会不会是这个H4架子的问题?

网友C:
飞机抗风和飞控有关,和动力关系更大
动力余量大,抗风就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抗风和飞控有关,和动力关系更大
动力余量大,抗风就会好点

没错。

我的H4动力余量非常大,总重2.8KG,只用一个轴的动力就够了。其余动力都是富余的。在这种情况下,飞控的作用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错。

我的H4动力余量非常大,总重2.8KG,只用一个轴的动力就够了。其余动力都是富余的。在这种情况 ...

这思路和我一样啊
你那余量也太大了点,一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思路和我一样啊
你那余量也太大了点,一半就可以了

可以加电池,再不行绑块砖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这个H4架子的问题?

这个很难说,不过我的H4实际是标准的X4布局,就算有影响,也应当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很难说,不过我的H4实际是标准的X4布局,就算有影响,也应当不大

我的意思是,这个H4架子结构上是不是偏软?

网友D:
不会是7、8级风中还敢折腾吧?
去年我曾在6级大风中上过,用的是X4飞控T960的六轴,T-Motor电机还是挺给力的,不过顶风飞的极慢,快顶不动了。
今年五一去内蒙草原,又赶上8级风,沙尘暴、暴风雪、白毛风,各种花样不停,飞机都没敢拿出来,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7、8级风中还敢折腾吧?
去年我曾在6级大风中上过,用的是X4飞控T960的六轴,T-Motor电机还是挺给力 ...

当时应该没有7、8级风,不过5级肯定要靠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7、8级风中还敢折腾吧?
去年我曾在6级大风中上过,用的是X4飞控T960的六轴,T-Motor电机还是挺给力 ...

我还以为这些状况,飞行无压力呐

网友(2014-08-30):
请问飞机无风的时候,非常稳,有一点风就摇摇晃晃的,应该调哪个参数,目前晃动补偿是80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

我的H4动力余量非常大,总重2.8KG,只用一个轴的动力就够了。其余动力都是富余的。在这种情况 ..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加电池,再不行绑块砖上去

这位朋友的说法正确

网友(2014-12-25):
H4 680 4108 380kv1555桨 5级风,差点回不来了,apm飞控,大桨真的不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