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入坑FPV,有部分知识还不太懂,求教

楼主(2014-05-05):
1.2g800mw,柏通与罗美混搭,离地的最大距离可以到多少?想在农村飞云彩里够不够?1.5w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A控和H控和U2s有什么大的差别么?我有点没想明白。
加了非凡433或者切糕433增程。各位有用过的拉距离、可以到多少?觉得非凡和切糕质量如何?
把433加个天线外置是不是会好一些。
飞机加电池翼载荷极限是多少?
D10用433转发模式是什么意思,貌似会干扰,不是很懂额。
求留QQ号,新人想多问问题。如果有北 京模友还希望多指教。

网友A:
我是搞多轴和电直的但是帮顶同城的兄弟
有个线索可以周末去奥体飞场找大爷们问问

网友:
我的1.2G   准备上小切糕,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B:
A控好一点也贵,但没有地面站,我也在混搭,1.5w特别重六十多克,载机大可以上,800应该够了,433这两款没有用过,不知道

网友C:
H飞控支持手机地面站,用H的433,还可以在手机上看飞机到哪了,1.2g800mw足够了,地面用平板天线,

网友D:
这些问题在论坛里都能找到答案。。。。。。好好看看~1083664628欢迎交流

网友E:
1.2g800mw,柏通与罗美混搭 ,原装天线无遮挡应该至少3公里
A控有围栏模式、4航点,H控中文有地面站,U2S性价比高
433电磁环境好10公里不是问题,切糕比非凡质量略好
433本来就带外置天线,天线外接对转发模式的2.4接收影响小,对距离没什么影响
转发模式干扰主要控制433发射和2.4G接收的距离,必要时给2.4G接收做屏蔽。

网友F:
A简单 H功能强大  U2S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搞多轴和电直的但是帮顶同城的兄弟
有个线索可以周末去奥体飞场找大爷们问问

谢谢了!!!!恩恩,我去奥体比较少,在北 京上学,基本都在学校。

楼主:
引用 网友B:
A控好一点也贵,但没有地面站,我也在混搭,1.5w特别重六十多克,载机大可以上,800应该够了,433这两款没 ...

我第一次选择的是1.4m的冲浪者。然后飞控我追求的是自动返航和确切的位置显示,以免丢机,即使手动操作什么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H飞控支持手机地面站,用H的433,还可以在手机上看飞机到哪了,1.2g800mw足够了,地面用平板天线,

谢谢,因为预算的问题,想找一个便宜好用的飞控,有模友推荐我用U2S,但是我也纠结,毕竟航模的很多东西是一分钱一分货,不知道质量如何。还有打算去市郊试试云层飞行,不知道800mw够不够。。。然后飞控我追求的是自动返航和确切的位置显示,以免丢机,即使手动操作什么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问题在论坛里都能找到答案。。。。。。好好看看~1083664628欢迎交流

我在论坛里找了很久,众说纷纭,一下子没了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g800mw,柏通与罗美混搭 ,原装天线无遮挡应该至少3公里
A控有围栏模式、4航点,H控中文有地面站,U2S性 ...

接收屏蔽要怎么做?包铝箔?如果想入云飞行,800mw就够了吗?我还打算加平板天线和ATT跟踪。恩恩,我就是打算混搭,看有个帖子说什么最佳方案是用1.5w的混搭,然后5.8g中转。。然后飞控我追求的是自动返航和确切的位置显示,以免丢机,即使手动操作什么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A简单 H功能强大  U2S便宜

我想的就是如果失控了可以自动返航,所以在选择飞控上我就是想稳定和能返航,尤其是经纬度位置显示要确切稳定。。其他的其实不强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屏蔽要怎么做?包铝箔?如果想入云飞行,800mw就够了吗?我还打算加平板天线和ATT跟踪。恩恩,我就是 ...

接收用铝箔胶带包住就行,入云的话800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因为预算的问题,想找一个便宜好用的飞控,有模友推荐我用U2S,但是我也纠结,毕竟航模的很多东西 ...

FPV新手,别一来就想着飞高,飞远,掌握后飞机性能以及测试好电子设备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