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50级别飞机用的电机以及电调

楼主(2014-05-05):
求推荐250级别飞机用的
电机
以及电调

网友A:
3S850mAh可用3500-4000KV马达,2S电池4800KV,电调18-20A都行。

网友B:
舵机也请推荐一下.
还要配个控制板吧,哪种好些,有副翼的

网友A:
8-10克舵机就行,如果是无副翼建议数码舵机。控制板是什么意思?遥控器发出指令,接收机转给陀螺仪和舵机,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