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道理

楼主(2014-05-05):
今天飞到600米的时候接了个电话,然后让飞机悬停,不一会发现自己的油门没有松手,这时候高度900多米了,然后我就慌了,赶快降落,但是明显电量不够返回地面的了,我就把模式改为手动模式,结果1秒4米 5米的降落,我也看不到飞机,大约到了300多米,我有切会GPS模式,降落后还有百分之10几的电量,一头冷汗

网友:
听说切自动返航,下降速度会快很多(据说能达到4m/s)。改天我试试!

网友:
楼主打电话忘了形啊,再打半分钟就惨了

网友:
这速度就不怕桨受不了?

网友:
没有限制,没有自稳,下降速度是会快一些。

飞高了可以手动把飞机翻过来朝下推油门,更快,更爽,更惊心。

网友:
手动会快很多?

网友:
精灵用手动模式可不可以特技?

网友A:
手动4米 5米 能稳住, 飞控到4米 5米 容易失控~~

网友:
你说的是姿态模式还是纯手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4米 5米 能稳住, 飞控到4米 5米 容易失控~~

学习了

网友:
有点惊险!

网友:
手动模式根本无法在视距外操作吧,因为你要时刻看着飞机的姿态来操控,紧看显示器是无法判断飞机的姿态的,怎么保证飞机平稳下降?

我飞过6通电池,上次还特意试了一下手动模式,首先直接油门推一定到高度,要不直接切手动飞机掉高,切刀手动模式后,飞机就立马稳不住了,前后大浮动摇晃了几下才被我稳住,我又赶紧切回姿态模式。飞机在我10米外,我能清楚的看清飞机的姿态。

我不明白楼主是怎么手动控制飞机的,怎么判断飞机的姿态往那边倾斜?然后你相应的打舵修正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动4米 5米 能稳住, 飞控到4米 5米 容易失控~~

手动得切换姿态模式,要工作在NAZA M模式下才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动得切换姿态模式,要工作在NAZA M模式下才可以吧

是的,改Naza M才能用手动

网友:
楼主是切的姿态模式吧?手动模式跟直机一样,不在视距范围内容易翻的,请楼主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情况?要不然很多新同学会误解的。

网友:
应该是手动模式,飞控不参与,让其自由落体掉高到300米左右吧,如果姿态模式在高空有风会飘走的,更回不了地面,如果是手动下降中万一飞机姿态不平,不知道可见时来得及修正不?

网友:
新人求教 在OSD中看不到飞行姿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