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飞航线用笔记本电脑还是用手机定点调参方便

楼主(2014-05-05):
APM自动飞航线用笔记本电脑还是用手机定点调参方便.
一般多大的屏幕比较合适?
先谢了!

网友A:
感觉是笔记本好,个人建议,不对指教

网友:
笔记本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笔记本好,个人建议,不对指教

理由?

楼主:
为什么除了屏大

网友B:
笔记本能上网当然笔记本好,除了屏大,功能齐全,操作方便

网友:
笔记本操纵方便,屏幕大,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能上网当然笔记本好,除了屏大,功能齐全,操作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能上网当然笔记本好,除了屏大,功能齐全,操作方便

"笔记本能上网当然笔记本好,除了屏大,功能齐全,操作方便"

APM飞航线一定要用12---14寸屏?

APM飞航线要什么功能手机没有?

操作是方便一些.  但笨重了很多?

网友C:
这个不知道手机带不带的起,毕竟笔记本性能还是比手机强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知道手机带不带的起,毕竟笔记本性能还是比手机强的多

只有玩过才知道

网友(2014-07-16):
感觉是笔记本好,个人建议

网友:
NOTE2完全可以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