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飞控纠结中??????

楼主(2014-05-05):
有一个APM2.6加6hGPS:还想买一个飞控!NAZA-v2好还是零度s4好?哪个好调稳定一些?有经验的老师推荐一下啊!谢谢谢你

网友A:
直接零度双子星

网友B:
我用的就是NAZA V2 但有的朋友说 这个不行, 目前我还没有遇到出问题

网友C:
零度吧 X4-V2 双子星M都行

网友D:
每样来一个,测试后不要的二手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每样来一个,测试后不要的二手出

网友F:
Dji A2 /零度 双子星 ...

网友D:
老实说,APM如果玩得好,目前就没必要考虑上别的飞控。你所给出的NAZA-V2和Zero Tech-S4选项,均属于入门款飞控,性能和扩展潜力并不比APM强。
如果一定要购买新飞控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提升一下档次呢?

网友G:
APM的坚决拥护者路过
要玩成品的话,还是零度吧~返航比V2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