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V3805电机堵转

楼主(2014-05-05):
昨天发现我H4上的朗宇3805电机堵转,关油门是时候其他三个电机有一定的惯性,而堵转的这颗电机立即停了,且用手去转的时候有点阻力(不通电的情况下又没有阻力)不知道是电机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上次过一回了

网友:
电调设置刹车了?

网友:
电调设置问题,并非堵转

网友:
是不是电调油门行程没有校准啊

网友A:
朗宇出V3805了????还是V3508哦?

网友:
电机烧了

网友:
电调设置刹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何解?

可能过熱溶了锡...我都有个同样情况郎宇平價2212过熱而出现堵轉...

网友: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不上电时候电机接电调和不接电调,手拨反馈力度都不一样,断开试试……必须明白,电机=三相发电机,反馈电动势不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出V3805了????还是V3508哦?

V3508  打错了

网友:
不是堵转,

堵转的特点是:急加油,电机唧的减小转速,之后不再跟随油门摇杆响应加减速指令;上天后的效果往往是唧的掉下来。

参看:不是堵转,

堵转的特点是:急加油,电机唧的减小转速,之后不再跟随油门摇杆响应加减速指令;上天后的效果往往是唧的掉下来。

参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264&extra=

建议依次设置电调各个参数,我的意见是:设置每一个电调到出厂默认,在依次设置保护电压,低电压保护方式,有否刹车等;最后重做油门行程

网友:
没听说3850电机堵转,在TB找底翻天也没找到这个型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