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想融铝 融铜的可以实验一下

楼主(2014-05-05):
闲着无聊做了个实验,用电焊机夹着一根碳棒(原理参见碳弧气刨),把一块铝融化了,效果还不错。
没做容器,直接化到水泥地面上了,冷却的时候,铝饼爆裂,很危险的啊,
以后大家融化金属的时候,可以用焊机加热,温度很高的啊。

网友A:
个人意见:此法不环保、不安全、不能够保证质量。小量实验可以,大量不提倡。

网友B:
虽然能化。但是达不到实用要求。

网友C:
爆裂?爆炸的裂开。还是一般慢慢裂开。

网友D:
爆裂的原因可能是水泥地面的蒸汽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爆裂?爆炸的裂开。还是一般慢慢裂开。
啪的一声,铝饼变成好多碎块。

楼主:
炼钢有种电弧炉,就是这种原理,大家可以参考。

网友E:
我曾经用氩弧焊加热钢棒后锻打成别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