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的问题

楼主(2014-05-05):
我正在用stm32开发板做飞控。现在遇到一点问题。stm32有4个ADC输入,但是我现在需要10个ADC输入,是不是可以用两片八选一或者一片十六选一?但是片选芯片有模拟的么?输入地址stm32上哪个输出?除了这个芯片,还需要其他电路么?

网友:
帮顶,没用过stm32.如果不要求同时测量,可以看看是不是有交叉配置开关,分时配置到不同引脚

网友:
74HC4051D

网友A:
没记错的话一个adc有4个通道吧??

网友:
我也想学习,有愿意做师傅的吗?

楼主:
片子我知道,问题是:是否还需要外围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一个adc有4个通道吧??

真的?我再看看范例

网友:
你用的stm32是哪个型号的!如果不要求十个通道一起采集的话,可以看看这个(官方手册摘录):stm32f10xx的12位ADC是一种逐次逼近型模拟数字转换器。它有多达18个通道,可测量16个外部和2个内部信号源。各通道的A/D转换可以单次、连续、扫描或间断模式执行。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B(2014-06-04):
F4系列的芯片adc数量足够了,实在不行,还有i2c接口或者spi接口的外置a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系列的芯片adc数量足够了,实在不行,还有i2c接口或者spi接口的外置adc

我用f303,一个ad还有很多channel,足够了。
用stmcubemx是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