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精灵1和FC40哪个更适合挂2D云台航拍?

楼主(2014-05-05):
各位大神,本人十分喜欢航拍 由于米不多 没有条件上精灵2,据说FC40要比精灵1要完善一点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好像还是用精灵1航拍的比较多,为什么呢? 如果是想以FC40为平台挂云台加狗进行航拍,不知道可不可行 优缺点又在哪里,谢谢,望各位指点现在纠结的我

网友A:
精灵1和FC40机器本身区别:1、1是2.4G的遥控,FC40是5.8G的遥控;2、FC40带2.4G摄像头,你挂云台的话貌似两机器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1和FC40机器本身区别:1、1是2.4G的遥控,FC40是5.8G的遥控;2、FC40带2.4G摄像头,你挂云台的话貌似两 ...

挂云台后会影响吧

网友A:
挂云台没什么影响,只是后期你上图传的话要选择和遥控器不同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云台没什么影响,只是后期你上图传的话要选择和遥控器不同频率的

就会很麻烦?没法用?

网友A:
精灵1的话后期图传选5.8G的,FC40的话图传选2.4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1的话后期图传选5.8G的,FC40的话图传选2.4G的

不兼容是吧?

网友:
防止同频干扰

楼主:
相比来说还是精灵1比较靠谱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