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蝗虫带卡片机四轴升级方案,请高手帮忙推荐哈,谢谢!

楼主(2014-05-05):
小弟玩蝗虫机架有一个多月时间了,先说下配置:
MF蝗虫机架,网上200多的那种不是88的那种,2MM板子比较重,但是比较扎实。
带山狗时候的配置如下:飓风2216KV900,铂金30A,3S 5000自组电池,200mw图传,穷人OSD,山狗全部下来起飞重量1.85KG,飞个10-15分钟觉得还不错,下来电机温热。

后来改为带TX100卡片机,配置做了升级,主要是电池改为了4S5000mah,自己改了个无刷云台,自组的电池很重,4S 5000mah都 520g了,再加上云台和卡片机的重量,这下好了,一下子飙升到2.25Kg,依旧是2216 KV900,铂金30A,飞是没问题,可以飞个10分钟吧,但是下来后觉得电机烫手,估计还是超载了。带卡片机效果下图:

所以再次请教各位高手推荐哈升级方案。
目前个人有两种方案:
一、鉴于蝗虫机架太重,而且尺寸受限,只能装9-10寸桨,11也可以,12寸也勉强可以装,但是会被遮挡,放弃12寸,所以第一种方案是更换机架,换一个轻量化的机架。
二、不换机架,更换动力设备。
      1、目前是飓风2216 KV900,4S电 起飞重量2.25KG有点超载,决定更换飓风2814 Kv710 配10寸或者 9寸桨,或者更换盘式电机比如朗宇X3508配10-11寸桨
      2、飓风2216 Kv900 不换,直接更换9寸或者11寸桨,难不能解决过载的问题?这样可以减成本减到最低,只用更换桨即可。
还请高手帮忙解答,在此拜谢!

网友A:
银燕3506+11寸平装碳,飓风出掉,这样投资可以控制在200内个人建议,单换桨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观望高手回答

网友B:
换9寸桨。KV900  4S电理应配9寸  !我的是山寨F550六轴  飓风2216  KV900   4S5000电,起飞重量2700G,下来电机有点小温度,谈不上烫。你这个四轴2300G。。。尽量减重吧,比如换20A电调,图传,云台用个DC _DC自动稳压模块直接取用动力电,能去的就去。

网友:
我配的是10寸桨,因为2700G平均分担到6个电机就450G,10寸桨转速不用太高就行..

网友:
你自组的电池有点重啊,我用的大帅组的电池  4S  5000   470g左右

网友:
新人不懂  围观

网友C:
湖北襄阳的顶一下武汉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9寸桨。KV900  4S电理应配9寸  !我的是山寨F550六轴  飓风2216  KV900   4S5000电,起飞重量2700G,下来 ...

呵呵,现在图传、云台还有LED已经都是共用动力电了,我也不想换电机,看来只有减重,看飓风2216 KV900的测试数据,4S下只推荐9047,所以下部准备换9寸桨试哈,多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湖北襄阳的顶一下武汉模友

呵呵,很高兴碰到襄阳的模友,很难得啊,其实我也是襄阳的,只不过在武汉上班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燕3506+11寸平装碳,飓风出掉,这样投资可以控制在200内个人建议,单换桨解决不了问题

看了哈银燕350,重量和2216差不多,效率好像比2216要高点,可以考虑哈,谢谢哈!

网友:
用的什么控

楼主:
呵呵,明显是低端控,天7,玩玩而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明显是低端控,天7,玩玩而

我说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很高兴碰到襄阳的模友,很难得啊,其实我也是襄阳的,只不过在武汉上班在

哈哈,加个好友283055323

网友:
请教是什么云台,看上去不错

网友D:
再配同型号电机四个和四个电调改X8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