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和f5503个月没动了,现在把电池充满电去飞对电池没影响的把

楼主(2014-05-05):
RT,请大师们都解答下,帮下小弟了,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上电预热,能正常搜星就行!!不过还是建议做一次PMU校准以及指南针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预热,能正常搜星就行!!不过还是建议做一次PMU校准以及指南针校准

哦哦哦,好,那电池的话,充满再去飞行时没问题的吧

网友A:
电池的话,只要你一直保持在保存电压的话,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话,只要你一直保持在保存电压的话,不会有问题的

好的,谢谢!!!!!!!!!!!!!

网友:
保存电压没问题

网友:
放电3.8就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