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机有们!!!S1000震动过高云台 机臂抖动明显求分享使用心得

楼主(2014-05-05):
S1000震动过高云台 机臂抖动明显求分享使用心得,电机用减震胶圈 有晃动但不明显 明显看到电池在下挂件上晃动!云台抖动 !机臂晃动!全部按照要求安装玩s1000的好机友们有什么高招?

网友A:
桨的螺丝是不是上的太紧,感度是不是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的螺丝是不是上的太紧,感度是不是太高

感度180 跟s800差不多  浆不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度180 跟s800差不多  浆不紧

把感度降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感度降低试试

感度120还是抖动严重!感觉机架太软

网友:
没什么办法吧应该是电机的减震胶圈烂了有虚位 我的也是这样画面震动得厉害 明天带过去给dji售后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