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问题

楼主(2014-05-05):
所有电直都有减速齿轮组,比如minicp通过8:64的齿轮组将14000KV的无刷电机减速到相当于1800KV电机同样条件下的转速。请教能否用1800KV的电机不经过减速组直接驱动大浆?两者在3.7V的情况下转速是差不多的。

网友:
电机转速小惯性也就小,受阻力变化转速影响大

网友A:
理论上可行
实际使用中由于电机摆放问题不能太厚,小等级电机Kv这么低绕组很细(12000kv使用的已经是0.2的漆包线,如果绕到更低Kv,可能会需要0.1线以下),暂不论能不能绕成功,出线也非常细需要保护,电机轴和主轴之间连接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电机位太低防尘也比较困难(尤其是非常细的绕组)
。而且小机最现实的一个问题,轻量化能否实现
450也曾经出现过大直径盘式无刷直驱的先例,也出现了由于空间有限电机太薄导致扭力不够的问题
实际上现在的结构是基于综合成本、设备摆放问题的妥协方案
(人生就是妥协的过程嘛,笑)
(更主要的好处是可以配合不同齿比通用更多的电机)
如果能推出结构比较好的直驱系列,我还是很欢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行
实际使用中由于电机摆放问题不能太厚,小等级电机Kv这么低绕组很细(12000kv使用的已经是0.2的 ...

感觉这位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小KV的扭力没有大KV搭配减速组时的扭力稳定,而且即使做到同样的扭力,电机重量和体积也会上去很多。